[电源] 又拆了一个LED灯带电源,这个是标注200W的

楼主(2022-04-28):
继上次拆了150WLED电源后(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9417-1-1.html),又拆了200WLED电源,电路和150W大不相同先看铭牌

内部构造

输入是两个大水塘电容

三脚元件1,没查资料

三脚元件2,也没查资料

有个IC是3845

光耦

这个能用来改装什么呢?

网友:
看样子是有的

网友A:
功率还行,不知道能不能改个可调电源

网友:
这个电压用处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率还行,不知道能不能改个可调电源

可以改可调电源

网友:
改可调电源是它最大的用途了。

网友:
改可调电源,改充电器

网友:
200W的led灯,是用在体育场馆的吧

网友:
这电源做工还行。

网友:
这个用管挺简单的,就初级一个开关管,次级一个肖特基,不过看封装,都是大功率的,38系列芯片,应该好改

网友:
这个改可调应该要加辅助电源,这个改可调的好处就是功率大

网友:
这个没啥玩的。高不成低不就

网友:
看样子应该有200W,做工也算可以

网友:
能不能改一个汽车电瓶充电器?小白的问题。

网友:
用料一般般

网友:
可以改个可调电源用

网友:
三脚的一个开关管,一个整流管吧

网友:
10A输出,应该有

网友(2022-11-11):
200W家庭照明基本用不到这么大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