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1900这类低端机的良配,winserver 2008 r2

楼主(2022-04-28):
现在很多人一谈nas就是需要性能如何告,低端硬件如何不堪,可你究竟需要nas来做什么呢?j1900甚至n270就要扔了么?肯定不是。目前因为教程丰富,小白也可上手,黑裙几乎成了nas系统的代名词,可流行不代表就适合你。
简单说说黑裙几大顽疾
1、黑的就是黑的,你的数据捏在人家手里,万一官方要打击黑裙,呵呵,上年纪的应该都知道kv300硬盘锁,不知道的自行搜索,本来nas主要功能就是备份,就是为了数据安全,现在不是本末倒置?
2、群晖磁盘是加密格式,一旦出问题,拯救数据几乎不可能,目前市面上有解群晖格式的软件,但是能不能解最新7.0呢?
3、群晖的硬盘休眠机制就是个笑话,至少7.0之前是如此,7.0没用不做讨论,有人以为是黑的所以休眠不了,这是一方面的原因,有些硬件上休眠设置都打不开,大部分主板都会遇到群晖访问一个不存在的硬件比如状态LED失败不断写log的问题,虽然可以通过修改log文件位置,让它写到内存里避免读写硬盘,但是群晖的问题在于不支持单块硬盘休眠,只要有一块硬盘在读写,其他硬盘就不用休眠了,所以即使你在群晖里把备份盘和下载盘分开,备份盘照样要陪着下载盘不休眠。
4、其实应该说是linux都存在的问题,现在大家网络带宽越来越大,但是基本上运营商不给你独立ip了,带来的直接问题就是p2p下载速度直线下降,而在Liunx下就没有一个大内网下载速度快的bt软件,加上众多网盘依赖客户端,普通linux通过wine跑win程序,群晖用虚拟机装个win来跑这些程序,不是不可以,但是累,而且你配置差那个虚拟机的速度大家懂

所以,其实大可以用windows系统作nas,有人大概觉得桌面版比server版系统开销要小,事实恰恰相反,首先服务器节省了gui的开销,而且服务器的内存回收机制更加优秀,简单来说就是服务器不容易越用越慢。对于低端配置,没必要追新,我过去给j1900装上2019,待机状态内存开销基本上1.3g上下,其实问题也不大,但是我换了2008r2以后发现只有700m上下了,所以即使你只有2g内存,跑2008 r2问题也不大,当然n270这类配置我还是建议win2k3。
windows安装不用多说,nas建议用原版,稳定,至于哪里找,msdn i tell you 听说过么?这里就说一个坑,网卡,主要是intel网卡,因为server不支持intel民用网卡,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教程要让人舍近求远用修改驱动的方法,不但要改驱动还要关驱动认证,但其实intel211就是210的家用版,219v的商用版叫219lm,所以只接给211安装210,给219s安装219lm驱动即可,系统自带,手动选下即可,哪来这么多麻烦?

接下来说说软件
1、远程桌面,自带的远程桌面,微软出品,客户端全平台制霸,有人可以喜欢群晖那种浏览器就能访问的远程桌面,win下iis也可以搭建,教程也有,但是一般没这个必要吧
2、共享,自带smb不用说,智能电视什么访问nfs比较稳定高速,hanewin作nfs server即可,至于ftp什么,软件大把
3、下载,基本一个比特彗星足矣,和netants、flashget同时代的软件,目前还活着,而且免费,下载速度甩迅雷几条街,而且支持web端,虽然界面很挫,但是下载给力不就行了?
4、数字转盘,就是群晖的auido station,nas连上音响,远程可以播放音乐,这里推荐foobar加上foobarcon插件,即装即用,记得防火墙里添加foobar,手机上下个app当遥控器即可
手机app长这样的
5、备份和同步,直接利用各类软件,也可以装可道云这类,总之方法很多
暂时就想到这些,目前出了没有群晖上moment这类支持脸孔相册的软件,给予win的nas几乎完美,当然严格来说也有类似的web相册,比如photoprism,但因为脱离服务器,ai全靠本地,对配置有一定要求,比如photoprism建议配置4g内存,win下还要靠虚拟机跑,低配机就够呛了

网友:
唉呀,这才大佬,真的说的太对了.我的NAS 扔一年多了,哪天鼓捣起来,都忘了什么配置了.

网友A:
我要求不高,也不担心电费,就用G31配置的台式机装个WIN7,然后远程桌面。

网友B:
J1900最起码还是四核DDR3+SATAⅢ+千兆网口,N270属实是个淘汰货了,当软路由都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B:
J1900最起码还是四核DDR3+SATAⅢ+千兆网口,N270属实是个淘汰货了,当软路由都费劲 ...

软路由确实费劲,但你只是拿来做备份和下载的话也不是不行

网友C:
N3710 给它配了DDR3L-1600内存 当NAS好还是接电视当播放器好 能搞得定4K么它?

网友D:
仅仅是备份,就用freenas老版本的,十年前用过256M内存也没问题,性能还稳定。新版本的太耗内存了。

网友E:
公司淘汰的i3 8100,8G内存,跑的win10 ltsc

网友:
刚用N270 1.5G内存 XP SP3 安装了一个热血传奇私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N3710 给它配了DDR3L-1600内存 当NAS好还是接电视当播放器好 能搞得定4K么它?

解码不了4k的,现在都是智能电视了,买个安卓盒子100多块也4k无压力了,htpc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仅仅是备份,就用freenas老版本的,十年前用过256M内存也没问题,性能还稳定。新版本的太耗内存了。 ...

备份确实不难,现在头大的是下载,曾经ovm或者群晖下一个迅雷远程就一骑绝尘了 ,但现在迅雷已废,linux下已经没有拿的出的下载软件了,tr,qt有公网ip刷刷快,大内网就是几k,几十k

网友C:
引用 楼主:
解码不了4k的,现在都是智能电视了,买个安卓盒子100多块也4k无压力了,htpc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

那就当NAS用吧

主要是不知道啥盒子支持BD-ISO播放 芝杜之类的又好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当NAS用吧

主要是不知道啥盒子支持BD-ISO播放 芝杜之类的又好贵

不是盒子的问题,一个kodi搞定,但是你要放原盘要买千兆盒子,百兆只能勉强应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公司淘汰的i3 8100,8G内存,跑的win10 ltsc

8100都属于淘汰货了……我们还有用奔腾4单核的呢

网友:
winserver好用
docker好玩

网友:
大概五六年前玩j1900,1个2.5寸硬盘,功耗大概是15w
装的omv和virtualbox,里面装了dsm和xp
linux占资源比较少,比windows要好一些

网友F:
就那个操作的卡顿感,简直就在浪费生命;除非真的喜欢玩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那个操作的卡顿感,简直就在浪费生命;除非真的喜欢玩

操作的卡顿感?你是没用过nas么?nas除了安装和偶尔的维护,日常你都不用对他进行操作,何来的卡顿感

网友:
比特彗星是不错,在windows下速度比起其他下载软件都快,但好像还是不如安卓下载软件。我家的100M移动宽带,同一文件,用比特彗星下是1.8M/S,用私家云的智能下载,可以去到7.8M/S速度。所以,我大型软件或电影是用私家云下载后再下载到我内网的一台N2840小主机,然后就可以用todesk进行远程传输到外网设备了,传输速度甩网盘几条街。当然,氪金、土豪的用网盘比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要求不高,也不担心电费,就用G31配置的台式机装个WIN7,然后远程桌面。

台式机太费电,本子省电,但是台式机可以多挂几个硬盘组阵列,本子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