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华为电信版TC7206全网首拆

楼主(2022-04-28):
一楼提前剧透,高通方案。已评测有兴趣点下面连接: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9700

楼主:
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前后散热板,拆机的时候通电试了十几分钟,温度是真的高,我只能说你敢碰这些铁块10秒以上绝对会被烫伤的程度。。

楼主:
前后拆开的总体布局,奇怪的是后面图四右边的焊盘一样的区域竟然也有一块黄色导热给它散热,撬开中间那个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里面没有东西,包括被挡住的地方,左边则打不开。

楼主:
接下来是前面的主芯片高通5018 旁边内存不认识容量,图三可能是闪存,图四则实在拍不清,只有肉眼看得到,芯片名字可以看图。

楼主:
值得注意的是2.4焊住的天线下边有俩个类似5G天线卡扣槽一样的东西,不知道是起什么作用的,知道的大佬说下。

楼主:
拆完装回去贴好还跟新的一样有些地方没打开是因为是焊死的打不开,有点可惜,不过盲猜是ax2/3Pro新版的阉割版方案,没nfc的。

网友A:
这有个WS7206拆的,看着也就是多了个NFC。我也是看这个拆机网站选的TP的5450,网速还不错,一开始时,5G信号很强,在我家大门口都满格。可家里装了两个tp无线摄像头,路由器固件升级后,5G在大门进口就只剩下了一格,两格。很奇怪,不晓得哪里的问题

网友:
你可以试试这样加强散热

网友:
2.4G 天线焊接点前面的接口是测试口。

网友:
居然还配了散热片,挺不错的。

网友:
高通的方案不是说发热比较低吗?怎么还烫手了?
不过现在博通的路由都要上风扇了。

网友:
这4个天线的形状很奇特

网友:
好丑的设计,

网友:
独立内存好评,用料也够

网友:
和华为AX3很像,不知道发热大不大。

网友:
老版本的是不是用华为方案的?

网友:
5018也能热成这样说明设计实在是有点糟糕

网友:
这么热直接在路由器下面加个风扇对着吹

网友:
功率这么这么大,看来还的加强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有个WS7206拆的,看着也就是多了个NFC。我也是看这个拆机网站选的TP的5450,网速还不错,一开始时,5G信 ...

换个低信道试试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