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TC7206评测,感觉比TC7102的海思版好

楼主(2022-04-28):
已拆机,有兴趣看下面: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9699

楼主:
贴脸双频测速,测了几次发现5G基本跑满,2.4只能跑握手速率一半。

楼主:
不过手机估计是单天线或者残血版WiFi6,借了个好点的手机来测试40频宽,2.4WiFi也是跑握手一半,也不知道是不是跟干扰有关系,有时候还会掉到360,不过测速无区别,5G依旧是跑满带宽,虽然握手有1700,理论上应该是2400+600的,不知道咋回事,频宽是160的。

楼主:
用我的阉割版手机测试了下王者吃鸡的双频延迟,发现还可以,2.4的延迟和抖动会比较大点而已,图一二是5GWiFi。

楼主:
接下来测试远距离穿墙测试,我分别跑到我家门口和我家卫生间双频测速,路由器位置和测试终端看户型图。

楼主:
首先是卫生间,2.4G站偏向门口的位置和站最里面速度差别很大,这些都是测速三次确保无误差的情况下测试的。

楼主:
接下来是卫生间5G测试,也是靠里面衰减严重,不过比2.4好点。

楼主:
最后是门口,测试下来我总结是这个路由器信号还算可以,基本放中间能保证全屋5G满格,我放角落都有这种速度,放中间可想而知,不过我这边的建筑钢筋含量没有30多层的高,加上家具门窗材料摆放也有影响,结果仅供参考

楼主:
最后顺便说一下,AP模式和路由模式(2层nat上级是拨号主路由)延迟和速度基本无大区别所以不一一上图了,测王者吃鸡穿墙延迟我没去测,不过根据以前ac23,ax3Pro的经验来判断,5G应该是勉强可以玩的,可能偶尔会黄一下丢包,但是不至于玩不了,但是高端局肯定有一点影响的,玩游戏最好还是不要穿墙玩。

网友:
基本不玩游戏了

网友:
这网速没说的

网友A:
巧了啊 我也是揭阳的 不过今年五一回不去了

网友B:
lz就不能发在一个帖子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就不能发在一个帖子里吗

感觉太长了,之前有人吐槽第一页全是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巧了啊 我也是揭阳的 不过今年五一回不去了

哈哈,我流沙的

网友:
看着挺好的信号

网友:
我榕城 现居深圳

网友:
是华为路由器AX3 Pro 一样的配置吗?

网友:
TC7206,我清明节买的,速度感觉还可以,5G主要是手机、电脑用,玩游戏影响不大,2.4G给那些智能设备用。

网友(2022-05-30):
没买ax6就不错 ax6连ax2都不如 小马拉大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