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i5-4590背面电容两端电阻有没有0.9欧左右的

楼主(2022-04-28):
弄到一块i5-4590,背面大大小小密密麻麻的那个版本(还有一种是只有一种封装的电容)。掉了几个接近0402大小的电容,可以开机。补上了,发现有几个电容两端电阻只有0.9欧左右,也是第一次见,补之前没测。拆下电容测仍然是0.9左右。没敢上机。不知道大家遇见过没有?

网友:
拆一个下来量,就准确知道电容大小了,电容不能在线量的,量得大小后再买几个补上就完事

网友:
差不多,不到1欧

网友:
缺几个电容一般没事吧

网友:
我的i5-4590,当年买的时候,可能是花了接近1500吧。
昨天某宝推送,“i5-4590+品牌B85主板”二手套装,才四百。

楼主:
已经上机,不能开机。大大小小缺很多电容,怕影响电源稳定性,接近0402大小的都补上了,比较简单。01005点太小补不了。解决了0.9欧问题,是一个掉了的01005电容焊盘短路。但是有电容又出现3欧电阻,可能是真挂了。

网友:
是怎么样摧残才能把一个不能超的U弄得掉电容?

网友:
最好拆下不测量比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