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米沃奇工具求助,没有条形码的新机,可以确定是拼装机换壳机吗?

楼主(2022-04-28):
原装机器是不是一机一码,如图所示2853里有这个白色的条形码,没有条形码的新机,可以确定是拼装机换壳机吗?

网友A:
这些电动工具我就喜欢拼装机  反正是原装配件成色较新就行     性价比超高

网友B:
这个码又不是序列号,这个是声磁防盗标签而已,但是这个壳子应该是原厂的,单卖的壳子一般没贴这个,其他不能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码又不是序列号,这个是声磁防盗标签而已,但是这个壳子应该是原厂的,单卖的壳子一般没贴这个,其他不 ...

卖家说有的在工具箱里,有的在机器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电动工具我就喜欢拼装机  反正是原装配件成色较新就行     性价比超高

以后买里奇吧,里奇组装机少,基本都原装。不玩米沃奇了

网友:
和新机价格一样,就必须是正品,卖价刀刀还腰斩了,就必须是水货

网友:
应该是原装吧。

网友:
拼不拼的无所谓,主控无修,其他都是原件就行了

网友C:
这个条码和机器又没关系,米沃奇是看机器上的序列号。不过单卖的外壳好像没见贴这个的,但这标签随便就能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条码和机器又没关系,米沃奇是看机器上的序列号。不过单卖的外壳好像没见贴这个的,但这标签随便就能买 ...

带镂空的标签买不到吧,只能买到那种没有码的标

网友:
只要都是原厂件,拼起来的一样用,这东西又不是啥科技产品,还需要配合间隙什么的,

楼主:
此贴终结,机器内这个白色条码不能作为最终判断是不是米沃奇工厂的原装正品机器,因为有的机器是在套装里的,但是可以作为一个判断条件,最主要还是看机器外壳贴的那个标签代码。买到组装机不要紧,关键是花原装的钱买到不合格的组装机,这是个问题…

网友:
看不出来的   米沃奇东莞很多全新配件流出来到闲鱼  反正买拼装机就对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带镂空的标签买不到吧,只能买到那种没有码的标

有码的标签咸鱼也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码的标签咸鱼也有卖

有码的那种是码是黑色的字体

网友:
这个条码我们工厂多的是,我们是把条形码还要写到机器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码的那种是码是黑色的字体

美版序列码是红色的字体,   国行不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后买里奇吧,里奇组装机少,基本都原装。不玩米沃奇了

里奇的组装货满天飞  我自己也组装

网友:
一般来说是这样的 反正我买的原装货都带那个标签,买个新壳子上面都不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美版序列码是红色的字体,   国行不清楚

透明的字体,贴在机器上才是红色/::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