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个Fluke 8845A的原装保险管。

楼主(2022-04-28):
昨天还用的好好的,今天早上想测个电压,怎么都开不了机。
拆开电源输出线旁边的保险座子,发现这个250V 125mA的保险管断开了,第一次见这种保险管。里面一个电阻,一个弹簧,电阻另一端是通过很细的金属丝连接到保险管的金属罩上的。
拆开把弹簧焊上就OK了,安装是无法安装成原样的了,凑和能用。
弹簧上看样子是镀了银的,保险座的另一个端子的弹簧应该也是镀了银的。

网友A:
这样起不到保护作用了,弹簧没有弹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起不到保护作用了,弹簧没有弹性了。

那个弹簧本来就是压缩的,估计只有一点点弹性,电阻的另一端还有个很细的金属丝。公司的设备,凑和用吧。

网友:
不知道这种保险的原理

网友:
这怎么拆的可以无损

网友:
这个保险原装的价格不会低吧。

网友:
台式表的保险吗

网友:
公司的东西,能用就行

网友B:
这种玻璃管要无损拆开有些难度,烘烤?

网友C:
测测电阻是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玻璃管要无损拆开有些难度,烘烤?

两头是胶粘的,烙铁稍加热即可。
淘宝搜索了下,销售的很少,一家50一个,一家40元一个,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测电阻是多大的?

色环是橙黑黑银,30欧姆。

网友:
这种保险管确实很贵,能这样修复暂时用一下也不错

网友:
涨见识,谢了。

网友:
难看点,能用就行,如果我弄,弹簧这边拆出来,电阻脚弯钩,弹簧挂上,用铜丝拉出弹簧焊接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