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戴尔激光鼠标拆修左键不灵敏

楼主(2022-04-28):
鼠标使用时间很长了,左键前一段时间突然开始不太灵敏了,刚开始以为是更换电脑系统的问题,前一段时间一直在使用WIN10最近又换回了WIN7,然后鼠标就发现不是很好用了,正好这两天闲的没事,开拆修一下
这是前几年在某宝上一个信誉不错的卖家那里买的戴尔激光鼠标,通电肉眼看不到红光

鼠标的底板上电后肉眼看不到红光发出

本次的作案工具一部分,刚开始认为这些就够了,后来发现还是太低估鼠标的损坏程度了

第一步先把下面的脚垫加热拆下来

脚垫去掉了两颗螺丝很简单

坑来了鼠标里面的调节DPI值键PCB固定螺丝拆不下来,太小了,上神器

就是这两科螺丝黄色的螺丝刀还是太大了,神器里面的最小号刚刚好

终于拆开了,戴尔鼠标的整体质量还可以,毕竟是罗技代工的

拆开才发现被坑了,买的时候介绍说是欧姆龙的微动,实际TTC,哎两个侧键
刚开始不知道咋拆看不清,其实还是很简单的,就是卡扣连接的,撬开卡扣就能提出来了

鼠标的底板,虽然平时比较注意卫生,岁月不饶人,经年日久,灰尘来及还是不少
借着这次机会清理一下

鼠标的主控enCoRe ™II低速USB外设控制器

USB2.0控制器,根据说明文件应该还支持2.4G无线,但是这个没有这个功能,简化版

鼠标的核心芯片,这面看不到型号,背面是透镜班也看不到,拆透镜会损坏定位销,算啦

滚轮,那时候还是光栅的滚轮,基本上失效的几率很小,比起编码器更耐用,
不会出现滚轮失效的问题

两个侧键拆的时候着实费了一番功夫因为光线不好看不清,其实就是两个卡扣

鼠标上盖,带有一块配重,改善手感

为了清灰拆掉,很简单就两颗螺丝

螺丝拆掉了,剩下的就是卡扣了,这个要小心,毕竟时间长了塑料比较脆

OK拆开了来一个爆炸图,全部的零件都在这了

下面正式开始更换微动,吸锡烙铁,跟着我很多年了,非常好用,
尤其是拆集成块的时候,两个微动有了他轻轻松松,两个山上来的欧姆龙
无所谓寿命,还有很多,坏了继续换

微动的焊盘很干净

论坛里买的焊台非常好用,一个焊台,风枪,烙铁都有了,
而且焊台非常小巧,焊锡和松香,都不值钱

微动换好了为了看上去更专业些,也来洗洗PCB

虽然洗板水不少,但是浪费是非常不文明的行为

清洗完毕,还可以吧,焊工一般

来个正面照,虽然是山上来的,不过看上去还好

就是这个小板,不是很好拆,安装的时候才发现是拆解顺序错了,先比量一下

就是这两颗螺丝不太好拆,为啥不能把连接线换成插接件的呢,降低费用和故障率吗?

底板和PCB合体,比量一下

这就是侧键卡槽,有侧键上盖的时候很难看清结构

侧键,安装的时候很简单,按下去,咔哒一声就到位了

PCB安装到位,侧键也安装上去了

下面开始保养清理滚轮,小盒装的润滑油,看着不多,
但是很耐用

清理完毕,合体成功,看着还不错

把鼠标线安装到位,很细很山上,哈哈

滚轮和鼠标合体到位,看上去还可以啦

鼠标的脚垫安装的时候才发现太薄了,风机一吹都变形了

算了,毕竟时间也不短了不要了,换上新的脚垫,原装的买不到,
来几个3M的吧,原机的脚垫非常涩,3M的很顺滑,至此鼠标完美维修完毕
单击不灵敏修复,又能用一段时间了,谢谢各位大神观看!!!

网友:
鼠标里面只有一半灰尘,另一半是皮脂皮屑

网友:
激光鼠,当年的高级货

网友:
好像很专业的样子,吸锡器同款

网友:
谢谢分享~已经学会了

网友:
确实微动是易耗品了

网友:
我和楼主一样喜欢折腾,其实不差买个新鼠标的钱,就是个爱好,喜欢那种救死扶伤的荣誉感

网友:
没用过激光鼠标,都是led红光鼠标,来见识一下

网友:
非常详细的修复

网友:
感谢分享,过程非常详细,还没用过激光鼠标过来学习学习

网友:
动动铬铁,换掉微动开关可再战几年没问题

网友:
换的是山寨板的欧姆龙?

网友:
激光引擎的寿命不行

网友:
也有一套来自数码的工具

网友:
用惯了的东西,换个微动就行

网友:
论坛之前有商家卖过这个鼠标,参数还是挺不错的,那个核心的芯片是安捷伦S7550,最高1600DPI,当时的价格好像是26一个,看回复说有滚轮有点响,而且手感很一般,就没下手。

网友:
这个鼠标还不错,自己买一个微动换上就好了。

网友:
谢谢分享,拆的很细。

网友:
感谢分享,楼主的焊工手艺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