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无霍尔电动扳手启动

楼主(2022-04-28):
无霍尔的电动扳手。如果拧松,那一开始就带重负载,转不起来就没办法用过零点反电动势法,有什么方法解决吗?

楼主:
自顶,求各位大佬解答疑惑。。。。

网友:
怎么会转不起来呢

网友:
无感无刷的驱动板坏了吧

网友:
喜利得也是无感 不都正常用嘛。

网友:
换一个档,高速切低速,劲会大很多!

网友:
电动扳手又不是充电钻
它无论是负载还是不负载 电机都会转动的
电动扳手靠的是打击块提供的冲击力来扭松或紧固螺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