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拆一台新东方的双屏平板okay S4

楼主(2022-04-28):
在小黄鱼看到的,价格不便宜,想着给孩子上网课用,优点就是墨水屏,再就是360度旋转支架了,这次拆开看看内部是什么情况
wechat_upload1651114965626a03d560468
wechat_upload1651114966626a03d6d5f3b
wechat_upload1651114968626a03d8946ce
wechat_upload1651114970626a03da47791
wechat_upload1651114971626a03dbf2784
wechat_upload1651114973626a03dda9537
wechat_upload1651114976626a03e00462b
wechat_upload1651114977626a03e1f3efe
wechat_upload1651114979626a03e3c9431

网友A:
7.8寸1404x1872墨水屏。
这个是分辨率?有点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7.8寸1404x1872墨水屏。
这个是分辨率?有点奇怪。

是有点奇怪,更坑爹的是没有刷新选项,有时候重影脏乎乎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有点奇怪,更坑爹的是没有刷新选项,有时候重影脏乎乎的

我查了下,确实有这个分辨率的墨水屏,你看看屏的型号就能确定了。300ppi很细腻了。
不过上网课和这个屏也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B:
做工看着不错,价格不算贵,上网课够用了,还是双屏墨水屏看电子书啥的对眼睛刺激还小点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查了下,确实有这个分辨率的墨水屏,你看看屏的型号就能确定了。300ppi很细腻了。
不过上网课和这个屏 ...

哈哈,主要是支架方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看着不错,价格不算贵,上网课够用了,还是双屏墨水屏看电子书啥的对眼睛刺激还小点儿 ...

墨水屏显示比例不对,圆都是椭圆,没有刷新功能,残影严重,

网友:
双屏看着不错

网友C:
上屏和下屏用的不一样电纸?

网友:
看电子书应该还不错。

网友D:
虽然护眼,小孩子不一定喜欢

网友:
两块屏幕颜色差异好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屏和下屏用的不一样电纸?

一个彩屏,下边的是电子纸

楼主:
引用 网友D:
虽然护眼,小孩子不一定喜欢

我家孩子爱看漫画和书,比kindel方便一些

网友:
我差不多价格买了台华为的M5青春版 10寸平板,虽然配置差,但是看视频还是非常好用的。但是外观漂亮,还有鸿蒙系统。小米的墨水屏电纸书也有,反正是非常鸡肋的东西,只适合阅读文学类书籍。

网友E:
墨水屏是不是非常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墨水屏是不是非常省电

单用墨水屏应该很省

网友(2022-05-30):
楼主问一下,这台机子刷安卓系统后是不是非常非常卡顿,点一下几秒才会有反应,还有用配套的压感笔能绘画用么?

网友F:
之前也买了一台,但是低温(10度出头或更低)时候总是会有存储报错然后重启,换货也是这样,不知道LZ这台有没有这种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之前也买了一台,但是低温(10度出头或更低)时候总是会有存储报错然后重启,换货也是这样,不知道LZ这台有没 ...

室内温度没那么低啊,看你的情况,应该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