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艰难拆解原装苹果电源英规转接头-内置福禄克同款保险丝

楼主(2022-04-28):
前面一起捡到的,拆白羊座女大学生的威刚AData燕尾蝶C802U盘2014年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8932-1-1.html
英规头子用不上,拆开看看做工,特点就是有个小盒子内置保险丝

用刀撬了半天,质量太好了,搞不开,最后大石头砸开

塑料真厚,超声波焊接,效果太棒了,没想到是插簧连接,长见识了

有个塑料件固定插簧片,细节挺好

这样插入的

继续拆小盒子里的秘密

抠开底部的盖子,里面是巴斯曼保险丝,3A福禄克万用表同款牌子,良心

撬开小盒子的盖子,里面厚厚的金属片铆接工艺

这个金属片是活的,剩下两个铆接

接地线竟然是空的。。。。。高估苹果了

铜脚真粗壮,让国产汗颜

零火线与地线露出的金属部分长度不同,防触电,设计挺好

最后留下保险丝,剩下的扔垃圾桶,这么漂亮一个头子拆散了好像有点可惜,但是也很鸡肋,用不上啊哈哈,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A:
这种英规出头插着非常紧,不会脱落

网友:
这材料和做工,拆了可惜。

网友:
2.5A的插头搞这么结实

网友:
楼上乖,字体终于改了,原来的刺眼

网友:
我有个这个样式的充电器,三角形方块的,插头欧标的跟我们不一样,后来改了个直接引插头线了。没记错应该是5v1a

网友:
粗壮的黄铜插脚

网友:
英规头连接非常紧,防止一下拔不下来,把手伸到插头底部导致触电,不得不说零火线部分的安全措施不错

网友:
俺是不是也要开个贴,好吧,算了,丰富一下帖子就行了
补充:开机图,不然只看外观没意思

网友:
苹果的用料比较好。

网友:
本来保险丝也便宜,成本可能久几分钱,但是他久要卖这么贵

网友:
就这样一个头  竟然做成了这样  我还找电路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英规出头插着非常紧,不会脱落

可惜国内用不了,鸡肋了哈哈

网友:
质量不错,这是三插装换两插的,接地线用不到,所以是空的

网友:
做工好到要用石头砸开才行

网友:
这个应该是iPad上用的,英标的插头额定电流比国标10A的大

网友:
这个不错,拆了可惜,不拆又不知道

超声波焊接怎样才能无损或微损(可以复原)?

网友:
英规的,铜用的跟不要钱似的

网友:
好壮实的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