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X折腾』折腾修复可调电压电流板子

楼主(2022-04-28):
『X折腾』折腾修复可调电压电流板子
一开始,是把多圈电位器拆下来,装在大型变压器里面作为可调电压电流的来用

后面不知怎么就挂了

后面换了个芯片,XM什么的,铜箔线断了,飞线解决

换了个二极管

这个板子虽然不贵,但是也是花了巨资购买的,所以想弄好

后面可以调压了,但是不能调流,咨询温总后怀疑是毫欧电阻挂了,没有毫欧表,也无法确定好坏

下狠心,全部拆了,用刀头拉平焊点后,清理干净,测了铜箔也没有问题,没断路短路等最后把元件依次再焊回去居然可以调流了?怀疑是焊锡膏或者连锡导致。

最终放置在高速风扇上,感谢群友分享

藏在板子里,可惜不是多圈电位器,无法进行更好的调速

用可调电源调流是可以调节风速的,改天折腾个多圈装上去。

风扇最终成品。网装错了,所以上面有个缺口,后被朋友纠正,不过在背面也就无所谓啦。

网友:
倒贴200m自取,天天的拆了这么多居然没有配件,一个渣渣电源不要修了,

网友:
这样的板子都修好了,日子过得精打细算,技术也好

网友:
进来看看,,,,,,,技术好

网友:
这个板子洗洗会更健康

网友:
可能是有虚焊的地方吧,经过你这么一折腾就好了

网友A:
这款我也修过1次,只是背面的R050坏了,导致调流异常,换了一个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我也修过1次,只是背面的R050坏了,导致调流异常,换了一个就好了。

取样电阻没坏,就是不知道为何不能用,拆掉元件洗板后重新焊就可以了。

网友:
就用风扇上,只是调压或者单调流都是可以调速的,双调浪费了
*********
头像不动了
不那么生动了

网友:
XL4015啊我用的是4016

网友:
引用 楼主:
取样电阻没坏,就是不知道为何不能用,拆掉元件洗板后重新焊就可以了。 ...

我说我修的那个,是坏了R050,电阻拆下来用内阻表测过。
症状是能正常输出电压电流,但是电流不可调节(调节范围很小,印象中好像是只能输出1A左右)

网友:
洗了之后干净多了

网友:
花巨资买的必须修好

网友:
真要说巨资,应该是数显按钮可调电源模块,优点按钮好找,缺点调节较慢。LTC3780四管同步整流更贵。

网友:
焊完之后也不清洗下

网友:
下一次试一下把数显按钮可调电源模块的按钮换成鼠标的光栅编码器,这样可以实现更精确的步进调压、调流!

网友:
原件周边都锈了  估计接触不良

网友:
所谓巨资是几块钱吧

网友:
这玩意,调压电位器一旦开路(或接触不良),直接飙到最高电压。
用的时候记得调好了再接用电器。
(有木有防止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