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日立50寸等离子电视(HITACHI P50A101CM)

楼主(2022-04-28):
08年产的 老家伙 去亲戚家吃饭 说电视坏了 电视有不开机或者重复开机故障 继电器不规则吸合

我就拆开清理一下灰尘看看,主板居然有3个继电器 灰尘清理了故障没那么严重30分钟内自动开关了2次 后2个小时都正常可能还和温度有关系

楼主:
电视画面现在看着还是非常舒服柔清晰不刺眼特别重

网友A:
出了费电没啥弱点

网友:
这电视,当年的价格估计得万把块了。
我还发现一点,画面没有铺满整个屏幕,四周有黑边。可以进机顶盒的设置里再调一下

8.0

网友:
等离子电视机除了费电,其他都比液晶电视要好!

网友:
难得一见的精品

网友:
等离子亮度高

网友:
前几天看见一个等离子电视,差点收回来

网友:
耗电挺大的。400多W。

网友:
想当年,长虹赌等离子,给赌输了。还是价格为王。

网友:
等离子屏容易老化

网友:
既然和温度有关,可以开盖看电视,观察故障是否重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出了费电没啥弱点

重也算一个吧,我听人说有挂墙上半夜掉下来了,不知道他后面是什么墙挂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也算一个吧,我听人说有挂墙上半夜掉下来了,不知道他后面是什么墙挂的,哈哈 ...

应该没安装牢固,比如当卫浴挂件来安,又或者泡沫墙,谁知道呢,反正人才啊,,

网友:
曾经高大上的东西

网友:
家里还是用着等离子42寸松下两台

网友:
我家以前买的就是这个 用了10年

网友:
这个功率是液晶电视的4倍还多呀

网友:
图像优于液晶,耗电大,冬天用可以不开暖空调

网友:
这货发热巨大  有的背板还带几个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