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创维E900V22D刷机拆机贴

楼主(2022-04-28):
找准短接点,一次性成功,通用刷机教程,这盒子比较坑人,无wifi,还是s905l3芯片,合肥地区的。刷机包使用cm211-1的即可,我用的cm211-1-ch版本。
另外想知道,s905l3,s905l3b,s905l3a,s905l3a-b,s905l2,s905l,都什么关系,性能排序是什么,s905l3不是从2022年就烂大街了,怎么现在新出盒子还用。

网友:
板子做工真不错

网友:
“2022年就烂大街了,怎么现在新出盒子还用。”,今年是哪年?

网友:
最主要的l3不能刷游戏he zi

网友:
这电视盒不太常见。。。

网友:
楼主穿越回了2022年

网友:
没wifi用网线脑瓜疼啊

网友A:
这款不用拆机ttl刷,一个U盘就行,卡刷固件扔进去,开机快速按右方向就自动刷了,几分钟就搞定。

网友:
同E900V22D,s905l3,合肥,求大神出教程!

网友:
同S905L3,E900V22D,合肥。求楼主出教程

网友:
我的是E900V22D,原生安卓9系统,自己整的触摸显示器插上去触摸屏只能当触摸板用,什么情况?

楼主(2022-06-07):
引用 网友A:
这款不用拆机ttl刷,一个U盘就行,卡刷固件扔进去,开机快速按右方向就自动刷了,几分钟就搞定。 ...

不管用,测试了

网友(2022-08-25):
不是有人说V22D比V22C的无线网卡更好,驱动更多。

网友B(2022-11-07):
求教,请问我这个板子的短接点在哪里?和楼主的型号一样,短接点位置有点差别,短接不能刷

网友(2023-01-06):
引用 网友B:
求教,请问我这个板子的短接点在哪里?和楼主的型号一样,短接点位置有点差别,短接不能刷 ...

佬 现在弄好了吗

网友C(2023-02-14):
非常感谢大佬,一句话就说好了,指点了短接点;
不过我刷的卡屏,找了HG680-LC的包,刷好了。特来感谢一下。

网友:
905的应该能通刷 就是WIFI驱动和遥控容易不匹配

网友:
关于盒子刷机,本人只是会照搬网上来刷机包,所以成功失败全凭天意,刷好了也是按照别人意愿的界面和操作方法,有些没法按自己的想法设置,只能说是能用,但体验感很差,再一个机顶盒的刷机有这个需求是小众群体需求,懂的自然懂,不懂的说太多也不懂啊

网友:
我们本地清一色的华为盒子,没见过其它品牌

网友(2023-10-09):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大佬,一句话就说好了,指点了短接点;
不过我刷的卡屏,找了HG680-LC的包,刷好了。特来感谢一下 ...

能说一下短接点吗?是背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