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史密斯热水器原装温度保险丝拆解对比

楼主(2022-04-28):
14号的时候史密斯燃气热水器温度保险烧断。换了一根代用的。
27号又烧断另一个原装的保险,再换一根。
拆开对比一下看看内部有什么不同。

蓝色是史密斯燃气热水器原配的,某宝写着12-15元一根进口。
红色是网上买的代用的,2元5根。

蓝色字是原机自带的,密封部分很像陶瓷。 红色字是代用的,密封部分红色很像塑料。

先拆 蓝色的。 白色粉末已经成粉,一倒就出来了。底部弹簧好像是蓝色的。

蓝色的

蓝色的

再拆红色的,弹簧蹦没了,再拆一个。

白色粉末压的很紧实,用镊子挖出来的。

底部弹簧白色的。

感觉差不多,如果能找到恒温工具测试一下172度是否能断开就好了。
给点M吧,我想换套22合一

网友A:
所谓保险你没遇到下面这个就算万幸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2241

网友B:
挺好的哦,不是报纸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谓保险你没遇到下面这个就算万幸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2241 ...

这个就不仅坑人,还缺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保险你没遇到下面这个就算万幸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2241 ...

似乎两头封的大概率会是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好的哦,不是报纸卷的

买之前也担心是报纸,到货一看问题不大,拆开对比良心货

网友:
真材实料的保险,不错

网友:
应该说明原理

网友C:
他这种属于有机物型温度保险丝。

基本构造由可动触点、 弹簧、可熔体构成。在温度保险丝启动之前电流从左侧引线流向可动触点,通过金属外壳向右侧引线流动。在外部温度达到预定温度时有机物可熔体熔化,压缩弹簧会变松。即弹簧膨胀,可动触点与左侧引线分离。回路被打开,可动触点与左侧引线间电流被切断。

网友:
为什么总是烧,是有故障还是质量问题。

网友:
有些白粉是灭弧用的

网友D:
这种真材实料的温度保险还是不错的,有的温度保险直接一根铜丝穿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这种属于有机物型温度保险丝。

基本构造由可动触点、 弹簧、可熔体构成。在温度保险丝启动之前电流从左 ...

谢谢解答,明白了

网友:
里面还有弹簧,

网友:
里面有弹簧,真货。
如果遇到2楼链接里面的,就坑人了。

网友:
还真没拆过这玩意儿,也不知道是啥原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种真材实料的温度保险还是不错的,有的温度保险直接一根铜丝穿过

所以每根保险丝买回要测试一下,通入超过额定电流的电流,烧断则测试通过,

网友:
我更关注为啥保险总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所以每根保险丝买回要测试一下,通入超过额定电流的电流,烧断则测试通过, ...

这是温度保险,需要达到设定温度才会断开,简单的方法是加热或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