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艾默生R48-2900U启动方法

楼主(2022-04-28):
铁壳版,现在这机子就是,通电一分钟左右才达到输出电压,求直接启动的方法,非常感谢!

网友A:
没有看见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见脸

脸来了

网友A:
我有同款!铁壳,单板,准备搞可调,未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同款!铁壳,单板,准备搞可调,未果

我还没拆过

网友:
我的直接就可以启动,有原装插头,是不是插头内部有名堂

网友(2023-06-23):
以前应该是设置过缓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