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老联想笔记本电脑拆机升级CPU、内存、固态硬盘

楼主(2022-04-28):
原本CPU是i3 330M 升级i5 580m  内存增加4G组成双通道6G   机械硬盘更换240G固态,用来上网炒股,办公聊天,再战5年如何?咸鱼买的内存估计是假货,太新了,另外内存PCB板两端切割不太光滑平整,不过使用和检测都还好

网友:
都买了,先玩一年,再说
感觉5年时间太长,到时候速度你也不一定能接受。

网友:
三星内存上面的排阻都是白色的,黑色排阻百分百是假货,可以要求退货!

网友A:
我有一个ThinkPad T410扔在抽屉里,时不时地拿出来开机玩一玩。

安装了WIN7系统,4G内存,没有更换SSD硬盘。 家里电脑也不少,所以也派不上正式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ThinkPad T410扔在抽屉里,时不时地拿出来开机玩一玩。

安装了WIN7系统,4G内存,没有更换SSD硬盘 ...

阔以升i7 620玩玩

网友B:
换CPU还要回流焊,工程太大了

网友:
翻新颗粒的内存有庞大产业链,某宝和某多上很多都是旧颗粒翻新的,贴片工艺可以做到以假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CPU还要回流焊,工程太大了

不用吧,可以自由拆卸的

网友:
新电脑用5年也差不多了吧?旧电脑再战5年?

网友:
自己用着合适,就算没白折腾。

网友:
我觉得可以

网友:
内存小了点吧。

网友:
一代的,升级意义也不大,这投入多了点

网友:
有点小题大做了。

加条子、换SSD,不用折腾其他,这电脑就还能再战5年。

我用的联想G460A,跟了我十三年了,还跑的呜呜的。

网友:
你还买到这么新的三星?那可能有问题哦,不过也可能是企业拆机条。
我的i3 2348M也还在服役中,上网,看视频,网课还很顺畅的

网友:
还用的965芯片笔记本的,继续战斗

网友:
6G好像不能双通道吧

网友:
升级意义不大吧,把机器卖了的钱和换CPU与内存的钱加起来能换个2-3代U的中配二手本子了

网友:
用着合适可以

网友:
如果是独立显卡,用5年可以,就一般上网办公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