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单层电蚊拍,据说是出口国外的

楼主(2022-04-28):
干电池式,据说是出口国外的,拆开看看,后续改成充电,另一个已经改装完成。

网友A:
没觉得比优惠购里面十来块钱的东西高级到哪里去啊

网友B:
我猜测是出口非洲或者东亚热带地区的,那边蚊子大,国内的小蚊子喽不住。

网友C:
单层的容易遭电击是不是?夹层的只有一个电极在外边,相对来说不容易遭电击,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
看着像朝鲜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层的容易遭电击是不是?夹层的只有一个电极在外边,相对来说不容易遭电击,可以这样理解吗? ...

可以这样理解,但单层的效果会更好 效率高 双层在南方效果太差 湿度大会自放电击穿网间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测是出口非洲或者东亚热带地区的,那边蚊子大,国内的小蚊子喽不住。 ...

国内也是杠杠的 间距大 相对电压也比双层更高 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觉得比优惠购里面十来块钱的东西高级到哪里去啊

图片里那个成品就是十几块的 质量不在一个档次

楼主:
单层的蚊拍好像比较少 但效果与寿命比双层好太多 双层用久了网间会漏电 导致效果大大降低 用了好几个都是这样 南方天气不适合用双层

网友:
这个比我看过的都高级

网友:
单层的容易触电吧

网友:
拆机头一次见这款,感觉不太安全容易电击的

网友:
出口非洲的没错

网友:
这种早淘汰了吧?很容易电到人,估计被电一次马上就把它给砸了

网友:
出口到非洲的传音手机也是出口产品

网友:
觉得不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层的容易遭电击是不是?夹层的只有一个电极在外边,相对来说不容易遭电击,可以这样理解吗? ...

之所以选择单层是因为这鸟只有两倍压,另外干电池电压相对低,变压器又是铝线,三极管又是小电流的,言而总之不选单层估计电不到蚊子,蚊子会说:耶,吓死个蚊了,然后晕乎乎飞走了,下次约蚊来报复楼主。。。。

网友:
虽然是单层的,但电网的线看起来还挺粗的。

网友:
我家是双层的,没买过这种单层的

网友:
去年我买了个也是出口的,3层网 铅酸,改了18650+充电宝板子进去,放电啪啪啪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