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cccc+B47R开卡失败Generate CH/CE Map fail

楼主(2022-04-28):
2259XT双贴B47R颗粒,开卡报Generate CH/CE Map fail (23)/(0E.0E)

以下是Flash ID图

设置图,除选择Flash外其余未动

求各位大神看看,是固件问题还是颗粒问题

网友:
Adj勾上试试

网友A:
是用的2259XT(AC)的主控吗,看看你的板型和跳线,要跳2.5V/1.2V,要不然你是开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用的2259XT(AC)的主控吗,看看你的板型和跳线,要跳2.5V/1.2V,要不然你是开不出来的。 ...

明显是P16 22 23问题…

网友(2022-08-27):
一说到跳线,我的头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