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个焊接辅助夹具

楼主(2022-04-28):
找到这么几个东西,一块铝基板,一个记录仪吸盘,一个好久没用骑行手机支架

夹子直接这么用也是可以的

组装起来

多角度调节,直接掰就可以了

夹个PCB试试

夹持尺寸0-105mm
承重完全是没有问题的,晃都不晃

当然还可以夹个手机,看看剧也是可以的

手机微距当个放大镜,做手电筒也是可以的,还能第一视角录个视频,搞个直播什么

网友:
楼主是个能工巧匠,好手艺!

网友A:
什么手机,微距这么清晰?

网友:
有这个东西焊线路板就方便多了

网友B:
楼主手艺不错,建议你那个底板搞一块厚重一点的不锈钢板或者大铁块,这样夹具很牢固,不会倾倒;因为有时候在焊接或拆卸时,烙铁一用力,夹具就歪了。或者直接用双面胶粘在桌子上。

网友C:
夹持的时候如果用弹簧是不是更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什么手机,微距这么清晰?

我也想知道是什么型号的手机!

网友:
这个做的不错,零件攒的很理想

网友:
能把闲物组合成实用的工具,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知道是什么型号的手机!

很一般的手机,3年前的千元机,VIVO Z5 ,现在大部分手机都能做到吧,调到微距模式对焦,缩放屏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手艺不错,建议你那个底板搞一块厚重一点的不锈钢板或者大铁块,这样夹具很牢固,不会倾倒;因为有时候 ...

随手就拿了这了,有3mm的不锈钢板,改天切割一块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夹持的时候如果用弹簧是不是更好

这个好像挺好的,弹簧的貌似体积就大了

网友:
诶呀,好像串号了

网友:
i看到有人用硬盘做好的

网友:
创意不错啊!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网友:
小板不能放啊,追剧不错

网友:
由闲置物品组合成的实用工具。

网友:
这个夹具不错,应该很稳当,比多向节要稳

网友:
楼主做的是个多功能万向焊接辅助夹具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