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我的戴森V6电池表示,我还可以再抢救一下。已经修复成功。

楼主(2022-04-28):
小戴用了快4年,该来的总会来。。。
戴森电池通病谁也躲不过。。。
老婆上周勤快,自己干活吸沙发,而且开MAX模式,分分钟小戴就亮红灯了,老婆打电话问我它怎么了,我说电池锁死了。。。
话说这女人就不能干家务活,费钱。。。
红灯破解别想了(网上刷码感觉没意思,今天好明天坏,麻烦),至于跳MOS第四脚飞线,也只能发电不能充电还是麻烦,不如网上买个破解控制板,据说还带平衡冲(也不知道真假),一了百了。。。
板子在路上,顺便光明正大的再买个内阻仪,呵呵,不知道这算不算假公济私啊。。。
闲着也是闲着,先拆电池,手动平衡一下电量,说心里话,无损拆控制板真是个耐心活。。。好在完美拆解,有空研究破解。。
昨晚充了一会,困,就断电觉觉。。。
今天上午带单位继续充电,结果一早来发现,u表给烧了,没有电流了。。好在家里还有一个彩屏的。。

网友A:
内阻仪还预售  啥价格入手的

楼主:
随便把炬为J7-t,给拆了,请高手看看,u表能不能再抢救抢救了,严重怀疑那个电源管理模块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阻仪还预售  啥价格入手的

159,说是预售其实第二天就发货了

网友:
这个电池很贵

网友B:
引用 楼主:
159,说是预售其实第二天就发货了

现在降价了吗?这东西卖太贵了,我去年双11用卷都买了170,觉得这东西应该就七八十块才合理。

楼主:
所以我不打算买,弄个山寨板,利用旧电池,内阻仪测下,如果内阻太大,就换其它18650,我还有两个这电池尸体,不行都拆开,测出内阻小的电池,组合一下。。。

楼主:
高手帮看看这个ATHYG632,8脚管理模块有卖吗?或者其它可能替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降价了吗?这东西卖太贵了,我去年双11用卷都买了170,觉得这东西应该就七八十块才合理。 ...

看介绍,说是2021新款45V的

网友:
这不是24C32N吗?

网友:
EEPROM 存储数据的  如果有原始数据没法写入的话   换了也没用

网友C:
依稀记得待审有无扇叶风扇,是吧?还有吸尘器,又吹又吸

网友D:
换板子换vtc5拆机电池, 引出来6根线用半年后测电压依然小数点后2位, 我这个能用到Dyson倒闭

网友E:
买车送了一台戴森V8某型号的PLUS版,开箱研究了半天,发现确实比平时用的千元以内的普通吸尘器好得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帮看看这个ATHYG632,8脚管理模块有卖吗?或者其它可能替换的。。

这个是存储芯片24c32,是存储程序的

网友:
24C32N是不是个存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依稀记得待审有无扇叶风扇,是吧?还有吸尘器,又吹又吸

其实我对戴森不感冒,是老婆非说同事家都有,怎么怎么好。。没事嚼我耳根子,就给她买了,结果她基本没用过几回,毕竟还是有重量,4斤多,平时她连个扫帚都懒着拿的主儿,还能指望她拿这么重个东西一趟趟吸。。。败扯了。。再说我家有小米的扫地机器人,一点力不用出的工具,谁还用手持的啊,基本只有床上,沙发这样地方定点清除用用。。。长枪短炮组合。。
戴森总感觉拆了,不值钱,就是一个情怀或者智商税产品。。。。有点像水量机,买的人不一定能用出花来,但一定当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车送了一台戴森V8某型号的PLUS版,开箱研究了半天,发现确实比平时用的千元以内的普通吸尘器好得多。 ...

吸力肯定是强,而且2次污染控制的也不错。。。我家床看上去什么也没有,用它吸(还不是MAX模式)就能吸出一些粉来,不知是什么东西,难道是灰尘或者螨虫?看我亲戚家杂牌就没有粉。。顶多是绒绒。。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依稀记得待审有无扇叶风扇,是吧?还有吸尘器,又吹又吸

你在开车吗?老司机带带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板子换vtc5拆机电池, 引出来6根线用半年后测电压依然小数点后2位, 我这个能用到Dyson倒闭 ...

不打算花钱了VTC5好像30元一块,6块就小200了,手持V6毕竟不是主力机,能吸个十来分钟就行,长时间工作也会保护了,因为发热量大。
再说旧电池也不至于那么衰吧,等内阻仪来了,我测测先,如果内阻大了,就没必要保留了,真得换VTC5,对了喃换多少钱啊
对了,你都换主板了,为什么还要引6根线?为了平衡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