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联想PC机航嘉电源三线(红、黑、紫)P9头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22-04-28):
拆联想PC机,发现电源有一个三线(红、黑、紫)P9头,不知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量下电压先

网友:
会不会是读卡器这些用的

网友:
应该是前置面板用的吧

网友A:
航嘉电源还有韩文的?

网友:
大概率是外挂的机箱风扇供电端子

楼主:
昨天测量了一下,紫色线是+5V待机电源,红色线是+5V电源

网友:
大概是风扇

网友:
前面板供电的吧

网友:
同款,联想品牌机前面板带的有超频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航嘉电源还有韩文的?

同问,啥时候棒子文成为国际通用的了,难道航嘉被棒子控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