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己做了一个带灯插座

楼主(2022-04-28):
刚刚通电测电源模块,火线掉下来一片狼藉
所以把灯泡上上,但线太长没地方,看到一个小插座奇妙的想法产生了,
ps我把小开关当成总开也可以把小开关当做短路灯泡的测试

网友A:
带灯插座是检修开关电源的利器,不过,最好准备几个不同功率的灯泡,比如检测手机充电器的用15-25W灯泡就行

网友:
能用就行,怎么方便就方便

网友B:
楼主焊的电源模块好像温度不够,然后脱焊的吧。

网友:
焊接电源线时候一定要牢固,安全第一,要不小心脏受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焊的电源模块好像温度不够,然后脱焊的吧。

焊零活线没焊住

网友C:
没看出来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
还不错,体积小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出来是怎么连接的。

串联灯泡,开关控制通闭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带灯插座是检修开关电源的利器,不过,最好准备几个不同功率的灯泡,比如检测手机充电器的用15-25W灯泡就行 ...

那天修个5v充电器,保险炸测桥是好的,60w灯泡,试机亮马上拔,新换的保险是保住了,最后换桥好了,拆下的桥依然测不出来坏,每一路都测了

网友E:
这个改的不错,体积小,不占地方。
好像缺个直通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改的不错,体积小,不占地方。
好像缺个直通开关。

嗯就一个开关可以当做直通开关,我用来当总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天修个5v充电器,保险炸测桥是好的,60w灯泡,试机亮马上拔,新换的保险是保住了,最后换桥好了,拆下 ...

这样最头疼

网友F:
这是串联在电路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串联在电路里了?

嗯嗯,灯在短路时做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