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换屏幕怎么判断通用型号?

楼主(2022-04-28):
相同大小的屏幕,是不是只要接口定义和针脚一样就可以换?
都是edp或lvds,单通道或双通道一样,针脚一样,就可以更换吗?

网友:
信号类型一致的话,基本都可代换。接口定义和针脚一样的当然可以换

网友A:
对的,都是edp或lvds,单通道或双通道一样,针脚一样,就可以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都是edp或lvds,单通道或双通道一样,针脚一样,就可以更换

电压 电流 功耗是否想需要考虑呢?

网友:
电脑原配的是低分辨率屏幕,可以自己换成高分辨率屏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