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明纬S-350-27开关电源改造0-30v可调电源

楼主(2022-04-28):
用论坛的M币在积分商城换购了一个明纬电源

用料很足的铝制外壳

老规矩-跑线路图,经典的TL494电路,温控风扇和过温保护电路用了一块LM358运放。

拆除7812相关供电电路,加了一块220-12v附电源。

12v附电源是由一个9v600MA路由器电源改的。

前面板空间有限,电源输入插头、电源开关、电源输出端子在电源铝壳后部开孔。

恒流、恒压指示灯,电压电流调整电位器,好不容易才找到的电流电压分别显示的表头。

两个数码管分离、飞线。

恒流恒压显示电路,一块358运放

限流电阻作为50A电流表的分流器

为了追求稳定,输出的肖吉特二极管上并联了一块MBR6045(以为耐压足够),结果好心办坏事,调高电压的时候炸鸡!2个2SC3320和8A保险损坏。

手里只有13009,换好后继续。

制作面板,20A/10A的转换开关(20A时最高电压为18V)。

拆下来的元器件

最终的样子

改后的电路原理图/点击放大
明纬电源s350-27

3个可调电源了!

---END---

网友:
不愧是数码之家的大神,楼主厉害,不光精通理论知识,还熟知实际电路的布局,该加什么,加在什么位置,加多大的元器件。

网友:
改得非常漂亮。我还以为M币兑换回来是已经改好的呢,曾经看了一下,自己M不够。

网友:
跑线路厉害了。感觉13007,13009放大倍数很低,可能不是原装货的缘故?还是原来的三极管好。

网友:
这里能人、神人是一排一排的

网友:
按上面方法可以试试,就是那个小电路板不好做

网友:
这个改装是目前看到最厉害的

网友:
那不行,我得加个拉手

网友:
改得真好,学习了

网友A:
利害了。不知13.8V时电流最大能达到多少A呢?想改为电台用,不知好用不?

网友:
LZ 的 手艺真不错。

网友:
一看这个把手就是老ham

网友:
虽然还是不会改,但赞楼主一个。

网友:
厉害,学习了,也要学做一个。

网友:
专业改的非常美观,跑电路属实厉害,向高手学习学习

网友:
改的漂亮啊,前脸居然那么完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利害了。不知13.8V时电流最大能达到多少A呢?想改为电台用,不知好用不?

理论上能有25A,但开关电源不适合满载情况下带电台这类负载,发射时电流瞬间增加,会把电源拉到恒流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能有25A,但开关电源不适合满载情况下带电台这类负载,发射时电流瞬间增加,会把电源拉到恒流状态 ...

谢谢你的解惑。

网友:
满载不做温控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