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小米二合一移动电源充电器

楼主(2022-04-28):
N久前收回来的垃圾了,这段时间疫情严重
在家番了出来,是时侯盘它了
具体故障表现:插电没反应,按下按钮没反应
垃圾佬专用垃圾成色

前面USB挡版也丢失了,忘记了原来就这样还是自己弄丢的
拔出电源,里面非常脏,电路部分忘记拍照了(装好了才发现忘记拍了,真的很无语)

故障排除也挻简单的,电源拿出来,直接用电源线上锡接电
居然是好的,充电正常,USB接口也正常
那只能怀疑折叠脚出问题了,因为之前修过米家其它电源也是折叠脚
因为使用次数多了,下面挡片质量不行,回弹力度不好,所以产生接触不良
给用户造成充电器时好时不好的情况.
解决方法:把下面接触片掰一下可能一时正常,时间长了还是出现同样的
              故障,所以干脆用锡把折叠脚焊死固定(不能折叠),这样才不会
              又产生接触不良

接下来解决第二个问题,USB挡板缺失
用卡尺量好数据,用3D打印机打个出来

二个小时出成品

圆角那时不好测量,得上工具打磨一下

同时外壳里外也给它洗干净

干干净净的样子才得人喜欢

铭牌信息,支持小米快充,充电功率15W
单口快充12V1.5A,双品5V3A
还有5200MA电池应急,以小米的尿性应该是两个LG2600MA电池

居然不支持华为快充
同为国产货,相贱何太急,雷总你格局小了

老协议了,才QC2.0

成功修复,有遇到同样故障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小帖
继续吃灰!
谢谢观看!

手里有些小米充电宝外壳拆机件,换些M币,需要的朋友可以看看
小米充电宝10000毫安套件(非快充) - 积分商城 数码之家 (mydigit.cn)

网友A:
有个3D打印机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3D打印机真好

可以上个玩玩,现在便宜还很多选择

网友:
电压电流检测仪很漂亮

网友:
我只有普通打印需求,办公都是在单位打印。3D打印总觉得好高大上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连普通打印机都想省,都是在单位打印。

单位有的必须白嫖,不是省不省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位有的必须白嫖,不是省不省的问题

9494。省的钱也不会发给我们普通员工的。

网友C:
一般单位的估计会比自己买的好

网友D:
同问题修了好几个了, 羡慕有3D设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问题修了好几个了, 羡慕有3D设备的

白塑料板也可以用,废品站找点差不多零件电磨裁切。3D打印最大优点可以制作内腔零件,缺点电机带传动,螺杆磨损,喷头堵住是问题。最好是直线电机3D打印,减少很多传动结构,不浸润塑料陶瓷喷头。楼主二合一电源,之前品胜做过不少。

网友:
有3D打印机是关键

网友:
小米的东西总是在看不见的地方省料,确实,3D打印是关键。

网友:
这个usb电流表不便宜。

网友E:
都拆开了怎么不上几张电路板的图片?

网友F:
家里有个小米移动电源坏了,好像是不能充电还什么的,也懒得拆修,主要是l撸的电源有多,觉得花时间多去修不值当

网友:
电路是什么结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单位的估计会比自己买的好

单位用考虑耐用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家里有个小米移动电源坏了,好像是不能充电还什么的,也懒得拆修,主要是l撸的电源有多,觉得花时间多去修 ...

现在这种电源便宜也不值钱,没时间当然不考虑修,我也是下班有空才盘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拆开了怎么不上几张电路板的图片?

忘记拍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