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今天改了一个联想品牌机的14PIN电源 想问一下为什么很多针脚都不做复用

楼主(2022-04-28):
今天公司的联想机器坏了,电源是14PIN的 把我看懵了.找了下资料看了下针脚定义,拿了个20PIN的改了下,本质上就是甩了5V,让主板去做降压了.
也看到了ATX20-24PIN的针脚定义,想问一下为什么很多针脚都不做复用而是多线缆输出.

比如GND,本质上拆开电源来看,就是一个焊点分出来的多股线缆,接到ATX公口上,那么为什么不直接弄一根呢?
实际起作用的电缆也就PWON PWOK GND +-12V +-5V  也就十根不到的线.为啥要做到20+PIN的数量...
就是为了让主板省事,省的让板卡自己分流了?

网友:
电源完整性的原因

网友:
我猜的
提升稳定性,减少电阻,分担电流?
毕竟动不动就120瓦cpu,不知道多大电流呢,反正多几个针并联,万一有个别接触不良的,别的还是一样工作,稳定性提升不是一点半点

网友:
就和一条路上由3-4个车道一样,用于电流分流。
1根细导线无法承受大功率的电流,同一通路采用多路导线分担通过的电流。。

网友:
好像联想台式机有只用12V供电的,不知道是不是。
我手里只有20PIN和24PIN的电源,上次遇到一个联想台式机不启动,拆开一看,电源线少很多了,倒是没去数剩下几根线。

网友:
一个是冗余,一个是电流大了线径要粗

网友:
独立供电,降低内阻,降低线压降,方便接线。

网友:
30年前谁也预测不了,还不如多留点线备用

网友:
换成粗线也是可以的,如果机器功率不太大的话,其实也大不到哪去

网友:
分流,减少相互干扰吧。

网友:
这和家里布线一个道理,220一个电压接那么多线路

网友:
q=i^2rt
这个学过吧 r t是定值 i是变值 i越大 t越长  越容易起火 损坏

网友:
你要是搜一下键盘为什么是 QWERTY这样排列会更无语。就像小米花200万做了“新”logo, 有人出钱,有人设计,最终获得通过并推广。至于合不合理,你理不理解、喜不喜欢那不重要。

网友:
新标准的ATX12VO已经变成10PIN了,类似联想品牌机主板上的这个思路。不过,不知道是主板厂家因为成本并不买账,还是考虑到ATX20-24PIN通用性问题。我去年配新电脑的时候,发现也就只有几款使用了这个标准的主板在销售。

网友:
换成一根就开始不稳定了

网友:
主要是看单根线通过的最大电流规定,而且还有电源的结构要求直流电流的稳定性

网友:
就是为了让主板省事,主板自己分流就会导致主板铜箔厚不少并且主板信号变差,电源分流就多搞几根铜线而已。比如CPU供电,电源直接有接头插在CPU附近,而如果从主板电源插口那里来,麻烦的多

网友:
主要应该是电流问题

网友:
20多年前我就想问这个问题了,楼下来回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