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请教万用表的模拟条作用

楼主(2022-04-28):
1.万用表的模拟条到底有什么作用

2.网上都说0660外挂芯片的模拟条是个摆设一点作用都没有,是怎么回事

3.如果0660的模拟条是摆设,那么优利德的UT195E,UT139E,UT185B PRO等等不都是糊弄人玩的吗

网友:
个人感觉模拟条更像 进度条
看进度条类似表针的摆幅速度
到某一位置卡一下再到终点
就是观察这个从开始到结束进度过程
但是数字表的测量速度太快,
基本上都是一下子就到头了
但是数值不稳定时 模拟条还是能够反应出对应的变化的。
后期更先进的点的有曲线图
就更直观了能观测出测量曲线变化 还是实时的

网友:
2楼解释正确,数据不稳定时能反应出变化,一般就一下到位,有摆设感觉

网友:
模拟条只是部分程度的模拟指针摆动,用于发现了信号的跳变,但是,由于是液晶显示,受液晶刷新率限制,而且本身模拟条做的也都不明显,视觉上看起来不是很清晰!最关键的是模拟条没有指针万用表的阻尼和惯性,尽管反应速度远比指针快,但是,观察某些变化信号不如指针表看着醒目直观!
模拟条也有假的,所谓假的就是刷新速度和数字显示是同步的,这种模拟条速度慢,意义不太大,真正的模拟条是每秒几十次的模拟条!

网友:
类似指针表的指针的作用

网友:
模拟条相当于一个高速低精度的adc,用于反映信号快速变化的情况,因为位数低往往只相当于5-6bit,所以反应非常快刷新率一般在10-20次以上,但同时显而易见的是非常粗略。响应速度比指针表还要快,但不像指针表那种连续的感觉。这样可以弥补手持数字表相对较慢约每秒2-5次的刷新率。
有些表的模拟条是基于数字显示的,同步,刷新率一致,就是样子货了。
以前的万用表芯片不一定都带模拟条,有单独的模拟条芯片。
我见过的最有意思的万用表是液晶显示只有模拟条没有数字的,论好玩不如指针,论精度不如数字,不好用

网友A:
一般来说,低频变化的信号指针表好用,稍微快的信号,高速模拟条好用,再快就示波器吧

网友:
模拟条比枯燥的数字更形象,可以估计到测量值的变化趋势,当然要是有示波器的波形图就更直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低频变化的信号指针表好用,稍微快的信号,高速模拟条好用,再快就示波器吧 ...

我同意老表的观点

网友:
模拟条刷新率再怎么一秒钟要8次吧。
有些脉冲几秒来一下,就能看出来。。。
这个要配合手动量程使用

当然实际我很少用到。。。

网友:
反正现在很多单片机的机器模拟条就是和数字同步刷新,没啥意思。真正的模拟条刷新速率比数字要高很多倍,能像指针表一样看到数值的大体变化

网友:
个人感觉没什么用,没有指针直观

网友:
从来没注意过模拟条,长见识了

网友:
模拟条貌似现在各个品牌中高端表必配啊,虽然大概知道他的作用,但我的应用很少,还是看数字多

网友:
61E的模拟条刷新速度比显示数字快,用来看功放机输出音频电压波动范围还是可以的,不像我那M1模拟条是和数字同步的,那功能就是摆设

网友:
指针表和数字表都有,但都不是什么好货,一个天宇,两块优利德

网友:
我刚刚好用到!
维修的设备,需要测量一个1.2秒高电平,数字表往往还在跳变中,1.2秒就过去了,不直观,有模拟条,就可以直观的观察出来!

网友(2025-02-12):
所以说指针表还是有生命力的,我就另外弄了块指针表,感觉比模拟条更直观。

网友:
原来模拟条是这种作用,我还以为就是个卖表的噱头呢,按这说法统计也应该能替代这个功能吧?

网友:
数字值可以显示低通滤波后的的结果,刷新率低;
模拟条可以显示没有滤波的结果,刷新率比较高,能大概看下波形是不是平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