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再次挑战5寸RGB显示屏的驱动 C0501Q_HWJL01/BL050049-A0

楼主(2022-04-28):
上次折腾了三星婴儿无线监视器SEW-3037W的显示屏驱动未成功,后来又入手了5寸480*854分辨率的某油烟机显示终端。这个显示屏点距较小,显示比较清晰,还带电容触摸功能。
这个也是折腾了一段时间放弃了,最近不甘心又拿出来捣鼓一番,终于用ESP32-S3模块驱动成功了。
看淘宝的评论区看来这个屏已经至少有2个人驱动成功,一个大神是拿模块原来的CPU驱动,不用修改硬件。另外一个大神好像是拿开发板驱动成功的。
这个是上次发帖链接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0592-1-1.html
先发个效果图,看看有没有人在研究这个显示模块。后续再详细更新。继续折腾触摸屏的驱动,改装成一个触摸显示终端。

补充内容 (2022-5-6 22:29):
重磅消息:这个模块有完整的源代码,datasheet,LCD等各种接口定义都有!链接https://github.com/doyaGu/C0501Q_HWJL01   另外我的M币是负的,M币多的赏点,谢谢!

网友:
祝你成功!飞线了得,

网友:
这个飞线牛B了!
有一根线没飞好就失败了啊!
太强了!

网友:
太耗精力了

网友:
这线飞得牛。。

网友:
有料到、有耐心

网友:
这飞线要点耐心和技术

网友:
这线飞的鬼斧神工

楼主:
都说飞线,其实飞线是最快的实现想法的途径,画板要画图,等待PCB制作,等板子回来热情早就过了。飞线很随意,简单,花的时间最多1~2小时,我所有的DIY都是在原来的PCB基础上飞线的,从没制过板。

网友A:
40pin标准RGB接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pin标准RGB接口吗

是标准的40PIN RGB888接口的,只是40,39,38管脚为CS,CLK,DATA的三线配置SPI,这个屏必须先用SPI配置后才能工作,我用ESP32-S3驱动只能用RGB565接口,少飞了8根线。

网友B:
哦是BL050049-A0 LCD屏幕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标准的40PIN RGB888接口的,只是40,39,38管脚为CS,CLK,DATA的三线配置SPI,这个屏必须先用SPI配置 ...

之前我也看到这个屏了,感觉卖的有点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是BL050049-A0 LCD屏幕

这位很厉害了,连型号都知道一个字不差,按照该型号搜索只找到日本网站有该屏买。其他无更多资料。

楼主:
重磅消息:这个模块有完整的源代码,屏驱动、TP驱动,无线模块驱动,就是针对这个板子的。datasheet,LCD等各种接口定义都有!省去了自己研究查资料了。链接https://github.com/doyaGu/C0501Q_HWJL01   另外我的M币是负的,在别的地方回帖都不行!有些地方看帖都不让看,我也发过几篇帖子(我自认为不是水贴啊)啊。我也是老会员了,怎么会这样?又不喜欢灌水,该回帖我看到了还是会的,也是一种网络分享精神。希望M币多的赏点,谢谢!屏接口定义如下:
### LCD: DX050H049

| No. | LCM Pinout | Pinout | Pin Number |
| :-----------: | :-----------: | :----: | :--------: |
| 1 |     LEDK      |  GND   |     -      |
| 2 |     LEDA      |   5V [Controlled by GPIO38]   |     PIN63 |
| 3 |      GND      |  GND   |     -      |
| 4 |      VDD      |  3V3 [Controlled by GPIO38]  |     PIN63 |
| 5 | R7 | LD23 (GPIO39) | PIN65 |
| 6 | R6 | LD22 (GPIO40) | PIN67 |
| 7 | R5 | LD21 (GPIO41) | PIN68 |
| 8 | R4 | LD20 (GPIO42) | PIN69 |
| 9 | R3 | LD19 (GPIO43) | PIN70 |
| 10 | R2 | LD18 (GPIO44) | PIN71 |
| 11 | R1 | LD17 (GPIO45) | PIN72 |
| 12 | R0 | LD16 (GPIO46) | PIN74 |
| 13 | G7 | LD15 (GPIO47) | PIN75 |
| 14 | G6 | LD14 (GPIO48) | PIN76 |
| 15 | G5 | LD13 (GPIO49) | PIN77 |
| 16 | G4 | LD12 (GPIO50) | PIN78 |
| 17 | G3 | LD11 (GPIO51) | PIN79 |
| 18 | G2 | LD10 (GPIO52) | PIN81 |
| 19 | G1 | LD9 (GPIO53) | PIN82 |
| 20 | G0 | LD8 (GPIO54) | PIN83 |
| 21 | B7 | LD7 (GPIO55) | PIN84 |
| 22 | B6 | LD6 (GPIO56) | PIN85 |
| 23 | B5 | LD5 (GPIO57) | PIN86 |
| 24 | B4 | LD4 (GPIO58) | PIN87 |
| 25 | B3 | LD3 (GPIO59) | PIN88 |
| 26 | B2 | LD2 (GPIO60) | PIN89 |
| 27 | B1 | LD1 (GPIO61) | PIN90 |
| 28 | B0 | LD0 (GPIO62) | PIN91 |
| 29 | GND | GND | - |
| 30 | DOTCLK | LDCLK (GPIO66) | PIN99 |
| 31 | NC | NC | - |
| 32 | HSYNC | LHSYNC (GPIO67) | PIN99 |
| 33 | VSYNC | LVSYNC (GPIO68) | PIN100 |
| 34 | DE | LDEN (GPIO65) | PIN96 |
| 35 | NC? | NC? | - |
| 36 | GND | GND | - |
| 37 | RESET | GPIO64 | PIN95 |
| 38 | SDA | GPIO69 | PIN94 |
| 39 | SCL | GPIO70 | PIN62 |
| 40 | CS | GPIO71 | PIN103 |

网友C:
之前在repo里发issue要工具链就是帖主吧

楼主(2022-05-29):
引用 网友C:
之前在repo里发issue要工具链就是帖主吧

是啊!终于等到大神现身了,谢谢。程序已经可以编译下载到板子上。但是还是有些问题。屏幕无任何显示。还在定位问题。
今天测试走线发现16楼我贴的接口定义有问题(Github上README.md描述背光控制这个管脚定义错了)。背光控制和屏VDD不是共用GPIO38。背光控制是采用PWM控制方式。接口为GPIO78
| 2 |     LEDA      |   16V [Controlled by GPIO78]   |     PIN112 |

明天再改下管脚看看板子能否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终于等到大神现身了,谢谢。程序已经可以编译下载到板子上。但是还是有些问题。屏幕无任何显示。还 ...

当时准备告一段落的时候大概写的,也没验证,如果方便请创建一个pull request,谢谢纠正

网友:
这屏哪里有的卖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