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蓝魔MP4 v65 拆解

楼主(2022-04-28):
之前拆过一次,因为电池怀孕了。 评价:这个东西是当年手机屏幕太小,用来看视频的好东西,随着大屏手机普及就迅速结束了市场生命。
这次再次拆卸。

1、拆完之后,临时装回去(因为马上要出去了)

2、拆开外壳

3、线路板

网友:
当年这种数码产品做工不错。

网友A:
主机虽然已经过时了  闪存颗粒还可以利用下  拆下来改个小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机虽然已经过时了  闪存颗粒还可以利用下  拆下来改个小u盘

没有工具,似乎成本也不低,算了吧!

网友:
前几天也翻出来一台老MP4,以后拆开来看看。感叹时代发展推陈出新

网友:
这算是mp4时代后期产品了,再往后就是安卓平板了

网友:
蓝魔 当年还出过内存

网友:
好像我也有一个

楼主:
基本上是无法使用了,因为屏幕是电阻屏,接触无法迟钝。

网友:
不知能否换成安卓系统?

网友:
做个东西就像是鸡肋,显示效果没有手机好

网友:
手里十来个MP3、MP4都拆闪存做U盘了。

网友:
电阻屏还是低分辨率的东西了,没什么使用价值了。

网友:
蓝魔这个品牌质量还算不错,魅族是走得比较远的厂商

网友(2024-10-03):
从产品开发和做工来看,同时期魅族、OPPO第一梯队,蓝魔能算第二梯队,第三梯队的就是台电、昂达、酷比魔方那些了

网友(2025-01-08):
现在mp4都没有固件了

网友:
蓝魔在那时候的MP4年代还是风生水起了好几年呢,后面智能手机出来后就慢慢的没了动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