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颜值、高亮度、高性能的便携战术手电:FENIX LD22 V2.0试玩评测

楼主(2022-04-28):
在我的EDC装备里,手电是必备之物。而笔形手电,以其类似笔的细长外观、足够日常使用的亮度,携带更方便、操作更趁手、用途更广泛,自然我随身常备的物品。

LD22是FENIX菲尼克斯2013年推出的一款经典户外便携笔形战术手电,后续也做过年度改版。时隔将近10年,升级版的LD22 V2.0问世了,造型更大方、亮度更高、电池兼容性更强,成为亮度、携带、续航、功能达到均衡的笔形手电,做个简单介绍,下文简称“LD22 V2.0”。

超高颜值,精工细制
不得不说,LD22 V2.0首先将2AA规格的笔形手电颜值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纤细优雅、层次分明却又不失战术手电的强悍风格,尺寸比例拿捏的算是恰到好处,整体将FENIX的设计风格表现得淋漓尽致。

LD22 V2.0的灯颈处,做了一条带弧度的横向凸起带状装饰,使战术风格的手电刚中带柔,确实给手电带来一丝灵动的感觉。

笔形手电这种筒身修长的特点手感非常好,LD22 V2.0的长度为148mm,灯头和尾部略粗,直径约为21.5mm,筒身收腰更细一些,直径约为18mm,拿握都很方便,作为EDC无论放在包里都能很容易找到,随手使用很方便。

LD22 V2.0比起前一代,升级就在于使用了宽电压电路,不但能用普通的5号碱性电池、镍氢充电电池,而且标配了一只带C口直冲的3.6V锂电电池包,型号为ARB-L14-1100U,具备1100mAh电量,可以显著提高LD22 V2.0的最大亮度和续航时间。

LD22 V2.0的空筒重量只有59克,带一颗标配锂电池的使用重量刚好为93克,可以算得上是一只轻量化照明装备,平时携带使用,体积和重量都能够接受。

重量小的原因就在于使用了质轻、坚固的铝合金外壳,而且铝合金还有耐腐蚀和易散热的良好性能,是制造手电最优的材质。

筒身表面采用了黑色三级硬质阳极氧化工艺,一如既往地均匀厚实,而且带有光泽,手感非常细腻,进一步提高手电适用中的防刮耐磨和耐腐蚀性能。灯头、灯颈的白色镭雕印字清晰,彰显大牌风范。

为了方便日常携带,以及机动快速的战术使用方式,LD22 V2.0还安装了一只高弹不锈钢抱夹,也是黑色,最大夹持厚度约为4mm,将LD22 V2.0插在背包MOLLE、腰带等位置,就能随时取用,很是方便地。

LD22 V2.0造型硬朗,线条分明,却又没有硌手的边边角角,加工完工度很高,甚至连手绳孔内部边缘都做了倒角,保持了FENIX一贯的高品质设计加工和装配工艺。

捏着尾盖的纵向纹路,很容易拧开,筒身尾部使用了矩形螺纹,螺纹根部有直径稍大的防水密封圈,负极是多环镀金导电弹簧,保证更低的接触电阻,同时避免长期使用氧化电阻增加。

正极同样采用镀金触点,同时具备物理防反接功能。端面导电的设计,可以稍拧松尾盖彻底断电,保证不会因为误碰开启,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小巧灯珠,更高亮度
LD22 V2.0的发光元件是一颗Luminus流明纳斯的SST20 WXS LED灯珠,6500K色温正白光,这是一颗带果冻的小核心,具有较高的光效,最高可以达到800流明光通量。

灯头表面是一片双面镀膜防刮光学玻璃,侧向看表面呈淡紫色,可以提高光线透过率,同时强度更高,足以保证坚固耐用,有效保护灯头内部核心元件。

为了保证更好的聚光效果和更精准的战术用光特点,灯头内使用一颗光面铝合金反光杯,这也是聚光手电的标准配置,可以减少光线在灯头内的漫反射,避免出光杂乱,确保中心亮度。

这样的配置,能够将小核心灯珠发出的光更好地汇聚到正前方,距离灯头稍远一些,可以看到漂亮的一满杯黄水,这就是LED发光的实际光路。

从照墙的光斑来看,LD22 V2.0确实具备聚光手电的特点,中心主光斑小而圆、亮度高、光斑内部亮度均匀,外围副光斑覆盖范围更大一些,与环境有明显的交界。唯一的不足是,SST20低亮状态光色略微发绿。

LD22 V2.0同样使用了主流的高效率恒流驱动电路,各个常亮档位没有频闪,既有利于保护视力,长时间使用眼睛也不会觉得累,2lm的节能档位,眼睛可以直视,夜晚近距离使用不会觉得刺眼。

如果开启800lm的最高亮度,LD22 V2.0将能带来清晰、通透、开阔的夜晚照明,中心亮度高,手电水平向前,副光斑以大约90°左右的角度进行铺路照明,足够看清视野内的情况。

开启最亮档位也有清晰的光柱效果,主光柱出筒角度大约为3°左右,亮度非常集中,昏暗的环境看比较清晰;副光柱更加发散,但是亮度与主光柱相比暗很多,不太容易分辨。

小LED核心、光面光杯、灯头略大,LD22 V2.0更偏向于聚光手电,最大照明距离能够达到约215米,照明中心的物体非常清楚,副光能把近处的环境照亮,对于这么小体积的手电来讲,实用性很强。

LD22 V2.0的便携性很好,平时记忆在中亮档位,加班后回家,结果楼道灯还坏了,我随手掏出这只手电,不用看就能摸到尾部开关,默认开启记忆档位,不晃眼就能看清楼道的情况,真的很贴心。

平时户外场景使用,都没有必要开启最高亮度,既能看清脚下道路,又照亮前方较远的距离,走个夜路足以应付,还能延长续航时间,一举两得很方便。

战术操控,实用可靠
LD22 V2.0作为战术便携手电,采用尾部+灯颈双开关的方式操作,尾部主开关为圆形表面有凸起的菲尼克斯LOGO,起到一定的防滑效果,尾部开关仅凭手感就可以清晰分辨并操作。

使用尾部开关,轻按点亮,松手即灭,这就是最典型的战术使用方式,默认开启记忆亮度;重按发出“咔哒”声,保持常亮,再次按下关闭手电。尾按胶帽手感清晰,阻尼适度,瘦长苗条的筒身配合尾按操作确实是EDC小手电的绝佳搭配。

LD22 V2.0筒身是密集的横向防滑环纹,同时有对称的四条较宽纵向凹槽,可以提高握持手感,同时也兼有一定的通风防手潮的作用。

正向开关的内部弹簧弹力比较舒适,触发有清晰的手感反馈,操作起来比较方便,再加上舒适稳定的握持手感,用手指捏住筒身,食指按动开关,也可以轻松操作LD22 V2.0。

LD22 V2.0灯头下部还有一个金属原色的凸起侧开关,直径约为7mm,负责手电的换挡操作,LD22 V2.0筒身较长,侧开关的位置设计非常方便按动,进一步提高了手电的操控性能。

开机后,单击侧开关,即可按:节能档2lm(空旷环境使用无法拍摄效果)→低亮档30lm→中亮档100lm→高亮档350lm→极亮档800lm→节能档30lm的顺序循环调节亮度;如果使用碱性、镍氢电池,则因为电压较低,无法开启极亮800lm。

开机后,无论在什么档位,只要按住侧开关,LD22 V2.0将会迅速开始爆闪,而且是双频爆闪,晃眼的功能更强,是应急自救的好方式。再次单击侧开关,将在爆闪—SOS间切换,方便战术或户外应急使用。再次长按侧开关,恢复之前的常亮档位照明。

如果想要突出战术使用功能,可在极亮档位关机,记忆这个亮度。遇到紧急情况,只要点击尾部开关,就能实现静音一键极亮的战术操作。

温控电路,超长续航
为了客观说明手电性能,使用专业设备测试一下LD22 V2.0的表现,用照度计连接电脑画线,灯头和筒身分别连接双通道热电偶测温,灯头距离照度计约50厘米,使用的是ARB-L14-1100U可充锂离子电池包。

LD22 V2.0的五个常亮档位对应的照度阶梯如下图所示,可以看出明显的聚光特性,中心光强并非均匀变化,高亮和极亮两个档位阶梯变化较大,最高档位光强能够达到11500坎德拉。

令我感到惊喜的是,LD22 V2.0几乎没有明显的降档,开启极亮档位约3分钟左右,开始缓慢降档,肉眼感觉不到亮度的变化。这期间,灯头和筒身温度均缓慢上升,随着亮度的降低,功率降低,灯头温度甚至开始自动下降,这种非阶梯式降档确实非常实用。

此后,LD22 V2.0在温控电路的自动调整下,始终保持高于高亮档位的照度,并且自动调整输出,这是手电在自动找平衡,尽可能维持高功率输出,保证使用者的极限使用,约1小时后,亮度显著变暗,直至约2lm的节能档位。这个1小时的高亮续航能力,真到需要的时候,用起来确实不错。

室温25.9℃下,测试约30分钟,灯头为48.7℃、筒身为43.2℃,触摸较热,但是不会烫伤手,确实是将输出功率和温度控制保持在适宜使用的极限条件,看来这是能够最大限度发挥LD22 V2.0的性能。

锂电池电量不足需要尽快充电,标准C口的电池包,只要带个充电宝就能方便随时补充电量,反正锂电池也没有记忆效应,随用随充,不到两个小时就完全充满了,确保LD22 V2.0随时都有1个小时的高亮续航能力。

LD22 V2.0整机具有IP68的电子产品最高防尘防水等级,放在小溪里经流水长时间冲刷,也丝毫不会影响手电工作,可以轻松应付各种恶劣的战术使用环境。

LD22 V2.0的灯头采用不锈钢压环保护,筒身壁厚超过1mm,具备1米的抗跌落能力,无意掉落除了会略有露白外,不会损坏手电,可以放心使用。

一支常备,随手光明
FENIX菲尼克斯LD22 V2.0作为经典型号的升级版,最实用的升级就是亮度大幅度提高,宽电压电路适用的电池范围更广泛,高亮度续航时间更长,整体功能更强。

而不变仍然是,大气的造型、便携的体积、方便的控制、快速的反应,以及FENIX一贯的高品质,确实是一只集外观、功能、表现于一身的手持战术照明工具。

夏季到了,EDC也应转变为小巧便携兼顾性能,FENIX LD22 V2.0我试过了,确实表现出色,需要的同学可以试试。
[

网友:
这电池好像是专用的电池。

网友:
两串的电池, 电流小,长时间工作电池工况比较安全。

网友:
800流明,的确是够亮的了。

网友:
亮是够亮,就是长了点,不够便携

网友:
色温是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