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故障,小哥被困,无奈用农家材料为老爹制造地面波天线

楼主(2022-04-28):
前几天疫情吃紧,服务商的网络却突发故障,呼叫小哥维修,居然是城里人,封控出不来了,老爹无电视可看表示很生气,想到自家的43寸液晶是有地面波功能的,就打算自制一副天线先凑合看,上网查询地面波八木的尺寸,信息很少,只找到两个,数值还不一样,分别试制了一番,看起来和以前买的尺寸不一样,接上搜了一下,果然一个台也没有,第二天去老家测量了一下买的那个天线尺寸,果然跟网上看的参数不一样
找根木棍,重新打孔,一切按新的尺寸来,做好测试,信号差,可能是用料不好,不过居然有31个台,清晰不卡顿,
安装窗外,把线排好,OK,还是自己的尺寸最靠谱,就是主梁太个性,你们别笑

大梁是路边找的一截柳木棍,引向和反射用的4方单芯铝电线,振子为了方便焊接找了一段2.5方单芯铜线,顺便把尺寸参数贴出,给需要的人
有同样困境的人可以搞一搞

网友A:
现在还有地面波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还有地面波么???

我这3年都在用,好得很啊,山东烟台地区

网友:
动手能力强啊,这个现在只能农村可以试试,城市森林干扰多、信号可能不佳。想起了以前看电视转台需要手动转天线的场景。

网友B:
感谢分享实测过的八木天线尺寸,网上好多都没验证的,之前用一根铜线做过简单的菱形天线测试过本地的地面波信号

网友C:
DTMB吗?用四菱天线就行吧,结构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实测过的八木天线尺寸,网上好多都没验证的,之前用一根铜线做过简单的菱形天线测试过本地的地面波 ...

菱形应该没有八木效果好,八木也不费事,只要参数正确,信号差点也能收台

网友:
楼主手工不错。

特殊情况下的应急制作,好。
支持一帖。

网友:
菱形天线接收还可以,全方位接收

网友:
动手能力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DTMB吗?用四菱天线就行吧,结构更简单

地面数字DTMB,各种天线都有自己的特点,本地搜的信号强度说不上高,所以还是倾向于八木,论加工难度,两种都一样,根据自己实地需求吧

网友D:
可以先从本地电视台或者寻星网站查一下当地信号是水平极化还是垂直极化,关系到天线安装方向,我这用的普通的7单元八目天线实测能接收百里以外的节目。

网友E:
看天线的模样,与以前的电视接收天线没有太大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天线的模样,与以前的电视接收天线没有太大差别。

八木的结构都一样,就是尺寸参数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先从本地电视台或者寻星网站查一下当地信号是水平极化还是垂直极化,关系到天线安装方向,我这用的普通 ...

奥,我去康康

网友F:
不会被雷震子给霹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会被雷震子给霹了吧

不会的,我可是好人!

网友:
本地没有地面波怎么破?

网友:
烟台随便做个菱形天线放楼顶就能收到二十几个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