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46EN+东芝TH58TFT0DFKBA8J双贴,CE正常缓存测试正常,开卡报错。

楼主(2022-04-28):
2246EN+东芝TH58TFT0DFKBA8J颗粒,土狗跳线有焊,软件识别CE也都正常,缓存测试也正常,就是开卡的时候报错,哪位大神指导一下是不是参数设置的问题还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换个工具试试

网友A:
sync mode 勾去掉试试 ,或者换别的版本的开卡工具 ,网络上一大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ync mode 勾去掉试试 ,或者换别的版本的开卡工具 ,网络上一大堆

sync mode去掉了,开卡工具也换了十几个,都不行。

网友B:
土狗跳错了,最边上的那个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土狗跳错了,最边上的那个是

土狗不是一个10K的下拉电阻吗?一端是对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土狗跳错了,最边上的那个是

按照你说的,把土狗跳到最边上一个,查看ce的时候一直电脑在转圈圈。但是却能开卡成功,但是容量少了三分之一,256G的颗粒,开出来177G。

网友C:
0DFK不用跳土狗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0DFK不用跳土狗吧

他这个ID要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他这个ID要跳。

搞不懂为什么按照大神说的跳边上的能开卡,开卡模式查看ce的时候电脑在转圈圈,但是容量少了三分之一。跳到最里面的时候,查看CE马上就能弹出来但是开卡报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照你说的,把土狗跳到最边上一个,查看ce的时候一直电脑在转圈圈。但是却能开卡成功,但是容量少了三分 ...

指定256G开试试啊

网友:
试试指定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定256G开试试啊

指定容量开卡失败

楼主:
这个颗粒用XT可以开满容量,后来我对比一下XT的参数,发现就这一个地方不对,XT是1/32,EN是1/16。后来试了一下1/8和1/2,开出来的容量确实会少。但是EN只能选到1/16。

网友(2022-08-27):
楼主抛出的问题和大家的讨论真的特别好

网友(2022-11-01):
最终开卡成功吗?

网友:
楼主最终成功了吗?

网友(2023-03-13):
引用 楼主:
sync mode去掉了,开卡工具也换了十几个,都不行。

别指定容量,万一这颗粒出来是240G,你设置256G就大了,识别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指定容量开卡失败

他应该开240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