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报废的角磨机不要扔 修一修还能用

楼主(2022-04-28):
废品堆捡到一个剪线的角磨机接电试机 运转正常

拆出转子看了看 磨损不大

随便清理一下外壳

这玩意儿缺少自锁销 导致无法更坏磨片 这应该是它被报废的原因了

淘宝问了好几家 居然都没有这个外形和尺寸的

没办法 自己搞吧!

正好看到一块玻璃纤维板 这玩意儿够硬 厚度也足够

切一块下来

打磨到合适的外形

记号笔定位

钻孔 丝锥攻丝

锁销从别的配件机上拆一个 塞上润滑脂 装回

有点高了 难看啊

打磨一下

翻找配件 找到护罩一个

好了 换条线上去 又可以使用了

网友A:
护罩好评!
大家千万要记得————不能用带齿的锯片!

网友:
都这样弄厂家会哭的

网友:
加分支持,手工一流啊

网友:
变废为宝啊!开关都自己做了忒厉害了

网友:
围观老刀对角磨机进行抢救

网友:
废品站一台锂电角磨机加充电器都很新,电池找不到了,可惜是大艺口,不然就收了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这东西我看着都害怕,

网友:
好技术, 学习了
齿轮加什么油比较好?

网友:
有俩博世的,都是轴承坏了,很难修理

网友:
那个弹簧没加上去?

网友:
缝缝补补又三年啊

网友:
您不止会做刀

网友:
救活了一个角磨机。

网友:
好歹把外壳处理下,提高一下颜值。

网友:
这个厉害了,厂里哭了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护罩好评!
大家千万要记得————不能用带齿的锯片!

请教下,为何不能用带齿的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