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充电钻的锂电池充电器(结果………)

楼主(2022-04-28):
太意外了…转灯电路居然是靠电阻开启的…到手插电没有反应,输出端短路,拆开看看ss36短路了,换个ss34试试…绿灯闪烁…貌似变压器短路了…电源芯片无丝印不懂怎么测…恢复一下明天让仓库换一个…我是不敢用这玩意儿了…

网友A:
连个358都没有,可以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个358都没有,可以扔了

我就说吧…本来打算撸个充电器…拆了这玩意儿后我改变想法了…

网友B:
检测充电电流小 了就转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测充电电流小 了就转灯?

有反馈电路,昨天大佬说我才明白“原边反馈”是个啥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反馈电路,昨天大佬说我才明白“原边反馈”是个啥意思…

就是检测初级电流大小的反馈,不检测负载边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检测初级电流大小的反馈,不检测负载边的电流

就这也可以了,话说之前我一直以为没有光耦检测的电源都是傻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检测初级电流大小的反馈,不检测负载边的电流

插电没有反应打开测了一下输出二极管短路了,换过后指示灯一闪一闪电压间歇性输出不知道还有哪地方有毛病,变压器输出端阻值很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电没有反应打开测了一下输出二极管短路了,换过后指示灯一闪一闪电压间歇性输出不知道还有哪地方有毛病 ...

应该 是输出侧还有短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这也可以了,话说之前我一直以为没有光耦检测的电源都是傻充…

应该是不直接检测负载侧电流,因为初级电流大小也反映了负载边的电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不直接检测负载侧电流,因为初级电流大小也反映了负载边的电流了 ...

我也拍了个21v的充电器,标称输出电流1.3A,有358。但是也是不敢用。

哪位大神说说,我这个充电器咋样?

网友:
看到有一个小芯片,控制原理不同吧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充电器,一直不转灯,改天也拆开看看能不能修

网友:
便宜没好货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