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铲屎官系列] 文曲星 PC-120 拆机, 拆到牛屎里

楼主(2022-04-28):
【占位】 铲屎系列 PC-220 链接

文曲星电子辞典, 其实已经不用多做介绍了,今天偶得若干老旧机型,均已报废,外壳惨不忍睹,遂拆之。
由于外壳实在是难看,所以就不拍照了。

上图为网络搜索到的PC-120外观图。

拆之,斑马线已经老化,稍微一碰就掉了

反面三颗牛屎,上方两颗为LCD驱动器,两颗级联;
下方一颗小一点的是CPU,由于功能不多,内部集成的ROM和RAM空间足够,所以没有外置的存储芯片;
右下方一个空的牛屎/SO-8 位置,猜测可能是预留的 EEPROM 位置;
左下方一个纽扣电池位置,没有后备电池位, 所以换电池手法慢一点的话资料可能就危险了;
左边缘处4个触点为通讯口,估计可以将资料导入/导出;

火攻大法之后。。。三个牛屎悉数铲除。

LCD驱动IC两颗型号一样,与PC-220的对比,厚度较厚,尺寸稍大

将芯片固定住, 准备拍照

LCD驱动IC 型号没有查到,但是看芯片LOGO为SUNPLUS产;SUNPLUS 凌阳 在那个年代定制和生产了许多集成电路,至今还生产单片机等芯片。

芯片晶片ID

不带RAM的纯LCD驱动器,CPU要不停地刷数据。

接下来看看CPU,也是 Sunplus

十分清楚的一个右下角6502核心,紫色ROM 右上 RAM。(其实我也不确定有没有弄反,盲猜 );
左上部分RAM接口电路以及其它(其它的意思是我也不知道是个啥);

放大核心看,似乎就是一个标准的6502内核,不过看指令译码又比一般的要精细, 盲猜可能进行了扩展?

再深入的我也讲不出来了, 在此抛砖引玉,各位看官继续点评一下。

网友:
你是怎么干的,能把牛屎剥的这么漂亮?

网友:
文曲星老用户了,今天才知道牛屎片是凌阳方案的。

网友:
还上初中的时候,好像是98年吧,同桌家里有米,搞了台文曲星400多,好像是PC120这种外观的,同学们可羡慕了

网友A:
取晶片最好的方法是用热浓硝酸和浓硫酸的混酸腐蚀,可以取出完美的晶片。

网友:
朋友怎么发了两个看起来一样的帖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取晶片最好的方法是用热浓硝酸和浓硫酸的混酸腐蚀,可以取出完美的晶片。 ...

好技术!

网友B:
咋个火攻的,咋没损伤PCB???

网友:
1998年买了两个文曲星,一个买成200多,一个505买成450

网友(2022-06-20):
请问牛屎芯片的程序怎么复制出来?

网友(2023-05-29):
引用 网友B:
咋个火攻的,咋没损伤PCB???

PCB的玻璃纤维都烧出来了,还没损伤?

网友:
我是用滴硫酸再加热,剥离很干净

网友(2023-08-08):
莫名的心疼这部文曲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