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今天做了一个128g的2.0U盘

楼主(2022-04-28):
手里一个坏的雷克萨U盘,里面拆下一颗128g的l85a的mlc,试过3267,3268,3281,3280,917和903,无论是1·8还是3.3,不是量产中掉盘就是跑圈时掉盘,4ce认全,应该是里面有不稳定块。说实话玩优盘就怕这个时好时坏真折磨人

没办法,最后还是上安国的6989了

一开始选的这个4ce板子,量产掉盘,问了大佬,说可能这板子不是原生bga焊盘,最好换一个

于是用了这个原生8ce的板子

第一次量产过,跑圈掉盘,后来第二次选择ecc1,外加超稳定读写,跑圈试过了,就是这速度嘛,哎,真是一言难尽

最后封个壳,以后用来做系统盘吧

网友A:
usb2.0搞128G有点浪费阿

网友B:
写一圈8小时。。。有啥用

网友:
牛人 这要是个3.0的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2.0搞128G有点浪费阿

但凡能用3.0我也不会上安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一圈8小时。。。有啥用

你有没有想过再加上低格量产一共用了多久

网友:
这速度,真的是一言难尽啊

手头有俩8g的盘,以前做的,现在翻出来了,忘记怎么回事了,拆开外壳一看,是2199的,叠焊
速度垃圾写入5,读取12,另一个也差不多,没法用啊
于是翻出一个速度提升的帖子,按照流程走了一遍,别说,写入12,读取21了,勉强能做系统盘了
做了个系统盘,win10,今天做系统试了一下,读取部分3分钟不到,挺满意,以后电脑系统就它 了

网友C:
白色的壳子我喜欢。楼主是否能分享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白色的壳子我喜欢。楼主是否能分享下。谢谢

这种金士顿外壳很多啊,记得选128g的版本就是白色,淘宝找金士顿g2的壳
顺便,4g是蓝色,8g是红色,16g是黑色,32g是紫色,64g是绿色

网友:
128GB这个读写折磨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金士顿外壳很多啊,记得选128g的版本就是白色,淘宝找金士顿g2的壳
顺便,4g是蓝色,8g是红色,16g是 ...

主要是白色的壳子太难找到了

网友:
U盘运行稳定很重要。

网友:
写速度4,读速度16,这感觉好像当年1G/2G的呢,要是128G该咋个玩嘛...

网友:
颗粒有问题没办法,我就遇到过。
我当初买了个山寨的32G u盘,当时跑圈全过没问题,半年后就出现数据损坏,量产成8g继续服役,2年后8g也不行了只能1g

网友:
128GB这个读写2.0

网友:
试了那么多主控,真能折腾,,如果会改量产工具的配置文件参数限制下读写速度,我想USB3.0也是可以的,量产出来超过一定速度就不稳定,限制速度就可以了

网友:
l85A颗粒,3268,3267,903应该都能很好的支持,L85A耗电有点大,好不好接口/线材氧化?擦拭后直接插主板usb3.0接口试试,2.0的速度太蛋疼了。

网友:
USB2.0/128G实在太慢了。安国有USB3.0主控,但是公开的工具,都没几个,也就只能上USB2.0的了

网友:
2.0的速度,,不是,这读写速度连2.0都没跑满,(⊙﹏⊙)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