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求助:这是个什么卡?386电脑卸下的

楼主(2022-04-28):
386电脑,卸下的卡:

Ke-Hua

37个孔 (18*2+1)
是并口、串口、SCSI ?
外接什么设备?有什么应用?

网友:
应该是外接打印机的并口卡

网友A:
汉卡,接打印机的并口卡!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B:
pci接口并口打印机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汉卡,接打印机的并口卡!

是 “ 汉卡+打印并口卡 ” 的综合卡?

汉卡,有硬显示字库?需要专用的驱动程序,和专用的汉字系统吧?

网友:
汉卡,俺用过

网友:
这个应该是4路RS232卡

网友:
386也拆了看看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ci接口并口打印机口

386的机子有PCI接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386的机子有PCI接口了???

那你看像isa接口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386的机子有PCI接口了???

好像真是isa的

网友:
好像是科华字库卡吧

网友:
WPS、CCED还有人知道吗?

网友:
8楼正解,从4片16C450来看,是4路串口卡无误了。。。

网友:
可能是汉卡

网友D:
这个不是汉卡,我有一块汉卡,它是没有任何输出接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是汉卡,我有一块汉卡,它是没有任何输出接口的。

很多汉卡是整合在显卡一起的,带9针显示输出,但这个接口明显不是显示,通过楼上某位坛友查询的四片大芯片,是四片 串口通讯的芯片

网友:
打印口端口

网友:
这个叫视频卡发排卡,是接视频接口的激光打印机的,像专业排版的华光系统。排版系统软件自带驱动这种卡的程序,传输速度要比并口更快,打印指令一发就开打,不用等整页传输完毕。打印速度基本就是取决于打印机本身的速度,传输的时间基本感觉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