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铲屎官系列] 文曲星 PC-220 拆机, 拆到牛屎里

楼主(2022-04-28):
【占位】 铲屎系列 PC-120 链接

书接上回,铲完 PC-120,接着铲 PC-220。

还是网上搜索到的图片,图片原地址:https://post.smzdm.com/p/486552/

瞧瞧这个220比120多了100在哪里。。。
上面是PC-220, 下方是PC-120,直观看,液晶稍微大了那么一丢丢,结构上面有所变化,PC-120的液晶是COM和SEG分开用两张斑马线连接到主板上,PC-220已经可以通过内部连接点将COM连到SEG那边的玻璃片上,如此只要一张斑马纸

反面布局:(以下从PC-120帖子复制)
三颗牛屎,上方两颗为LCD驱动器,两颗级联;
下方一颗小一点的是CPU,由于功能不多,内部集成的ROM和RAM空间足够,所以没有外置的存储芯片;
右下方一个空的牛屎/SO-8 位置,猜测可能是预留的 EEPROM 位置;
左边缘处4个触点为通讯口,估计可以将资料导入/导出;

以下为PC-220改进:
左下方一个纽扣电池位置,有后备电池位,通过背面一个滑动簧片切换,在切换中途有一瞬间,后备电池和主电池是并联的, 所以理论上不存在断电的可能;
另外多了一个U5位置,实在看不出是个啥芯片。

同样的对比
LCD驱动IC两颗型号一样,PC-220比PC-120的薄,略小,应该是得益于工艺制程的改进。

LCD驱动芯片的LOGO
SUNPLUS 凌阳

芯片晶片ID

不带RAM的纯LCD驱动器,CPU要不停地刷数据。

接下来看看CPU,Sunplus 全家桶

芯片ID 模糊不清,已经到了我那个破显微镜的极限了。。。

十分清楚的一个右下角6502核心;
右上绿色ROM 左上紫色 RAM。(一如既往的盲猜 );与PC-120的CPU相比ROM和RAM明显加大;
左下部分RAM接口电路以及其它(其它的意思是我也不知道是个啥);

嗯。。。 6502内核, 这个比之前PC-120的清楚一点。

再深入的我也讲不出来了, 在此抛砖引玉,各位看官继续点评一下。

PS: 预告:还铲了一个CASIO的电子辞典,敬请期待。。。

网友:
放大镜露个脸吗?
这还叫破啊

另外铲工也很厉害。

网友A:
1990年就有这种东西了吗?

网友:
感觉芯片好神奇,现在的芯片无异于一座大型城市。

网友:
晶片细节拍的不错。
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拆个电子钟(电子万年历)里面的芯片来看看。(只挑芯片坏了的,或日期调不到2020年的拆)

2014

网友B:
一个月换一块电池,CR2032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月换一块电池,CR2032

半年也不用一换吧

网友:
现在箱子里还有一个这玩意儿

网友:
可以去种地去了,

网友:
这个得是点35工艺了吧

网友(2022-06-08):
当时190大洋,近仨月的工资,买了部

网友(2022-07-22):
哇,这个厉害了,从来没看过牛屎的内部

网友:
小孩有一个,液晶屏漏液,电池也漏液,坏了。

网友:
记得98年买了一个,老板还讽刺我,电脑都没有不要买这个

网友:
买了两个一个这个,一个505

网友:
引用 网友A:
1990年就有这种东西了吗?

应该是1998年,我买过

网友:
很好奇这么小的ROM,能装多少单词

网友:
我看到了芯片里面的城市,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1998年我买过一个,那还是个新兵,在部队的时候买的,用它来学的五笔字根,跟司务长去买菜,我用它来做的记录,记忆深刻。后来又买了个PC505,还去银川市金远见专卖店下载了游戏,是两个店帮我鼓捣的,说我这是第一个这样服务的顾客。当时是第一批PC505,屏幕排线设计有问题,用不久就断裂了,有次休假,在家中找了VCD坏光头,用其排线更换,又用了很久。现可能还在老家的某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