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小米10青春版换屏要多少钱

楼主(2022-04-28):
屏幕成这样了

网友A:
节哀吧,明天晚上基本就全黑了

网友:
最便宜的要150以上了,修还是不修这是个问题!

网友B:
小米10 应该是还有维修价值  价格淘宝搜本地就好  别邮寄维修  都是坑

网友:
有条件自己买屏幕总成更换,需要具备手机拆机和组装的能力,总的来说还是比较简单。如果没办法自己修,在淘宝上找本地附近的维修店,看描述和评论靠谱的那种,咨询好以后在线下单,然后拿到店里直接修,敢在网上明码标价并且接受到店维修的,相对比较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米10 应该是还有维修价值  价格淘宝搜本地就好  别邮寄维修  都是坑  ...

谢谢了,我去搜索一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节哀吧,明天晚上基本就全黑了

现在全黑了

网友:
找一找屏幕价格,如果觉得自己可以搞定的,买回来自己动手换,在弄的过程中细心一点就行。拿去找别人,就得小心掉坑。

网友:
确实,找本地的店,特别是开久的,都需要口碑的,就是可能比较贵。

网友:
成本有点高,修还是不修这是个问题!

网友:
残值出售,换新机。

网友:
OLED就这点不好,屏幕一漏,进空气,然后就全部氧化黑屏了,建议换个第三方的LCD屏幕,廉价还便宜,原装OLED超级贵,前提是有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