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 [铲屎官系列] 卡西欧 EW-V5000L(法律英汉词典) 拆机, 拆到牛屎里

楼主(2022-04-28):
【占位】 铲屎系列 PC-120 链接
【占位】 铲屎系列 PC-220 链接

闲鱼购得两部卡西欧电子辞典,故障机,现象为按键不好使(听说是个通病)。新机价格不菲,遂入手拆开,看看内部是啥样子。

网上介绍也是十分强大。
4.5英寸(765字)超大液晶显示屏,分辨率320*240点阵

辞典功能
朗文当代英语辞典、朗文英语联想活用词典、朗文英汉双解商业英语词典、汉英大辞典、朗文英汉双解活用词典、现代汉语大词典(上下册)、大学英语词汇手册、雅思核心词汇解析、TOEFL高分词汇、元照英美法词典、英汉法律用语大辞典

长这样子

当然, 到我手里 他就变这个样子了

故障原因大概是按键那一层小板与主板之间连接接触不良,上电测试其余都还好。
那就继续拆

显示屏,320*240点阵,显示效果还行,可视角度较好。

本想看看能否废物利用,一看也是不带控制器和RAM的纯驱动IC,作罢作罢。。。
SEG 驱动 OKI 3025,查不到啥有用信息。

COM驱动 OKI 3026,倒是一套的;

按键板,这是单独一层的小板,与主板粘合在一起,通过排线连接。

主板正面,Flash, RAM,左右俩小喇叭,右边一个白色双面接插件是连扩展小板子的,边缘那个排线就是连键盘板的
右上角棕色接插件连LCD,
中间一个大牛屎。

火攻。。。

第一块的牛屎铲的还行, 就是晶片上残留了很多渣滓,

第二块晶片还算干净,两个放一起对比一下。

固定,拍照。。。

定睛一看,这芯片的制程比较高,小小的显微镜已经无法胜任,只能看个大概。。。大概是NEC的一个处理器。

芯片表明一层保护壳,物理手段应该不能完美去除了, 各位看官凑合看看吧
以上。

网友A:
我去,怪不得卡西欧的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怪不得卡西欧的贵

硬件的话好说, 相当一部分价格是分到了辞典的版权费上了.

网友:
做工一贯日系风格

网友:
铲得太漂亮了!

网友:
这种晶片是怎么装到主板上的

网友:
其他都好,芯片封装太辣跨,不能好好搞个半导体封装吗?

网友B:
这玩意不知道用逻辑分析仪抓屏幕协议能不能反向

网友:
做工很好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不知道用逻辑分析仪抓屏幕协议能不能反向

这种大分辨率被动矩阵屏应该是像素接口的,8位数据线,像素时钟,水平时钟,垂直时钟...这些,可以用时域抖动的方式显示灰度。(这种面板都是原生1bit黑白的)

网友:
楼主很专业,芯片铲的很漂亮!

网友:
这玩意有20年了吧,在学生时代也不常见,当年千把块钱。。。大半个月工资的

网友:
能测量出来芯片制程有多少nm吗?能否推测出芯片各个区域是什么功能?

网友(2022-11-03):
也是当年柜台里的高端货

网友:
做工还挺好的

网友:
不修理一下,直接拆到这么彻底?

网友(2024-02-07):
引用 网友C:
这种大分辨率被动矩阵屏应该是像素接口的,8位数据线,像素时钟,水平时钟,垂直时钟...这些,可以用时域 ...

有的单色屏幕很牛逼还能播放视频,就是拖影严重。

网友:
红色框里面的,好像【中国】二字

网友:
芯片铲的很漂亮,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