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VC890D电池接反烧表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2-04-28):
两年前买的胜利VC890D,总使用次数不超过30次,拿出来发现没电了,刚好之前买了那种3.7V-9V升压板,一顿操作猛如虎,可惜一接,发现电池异常烫手,立马拔掉(10秒左右),意识到正负极反了,晕倒,因为自己买的那种现成转接头,直接按照正负极标示焊接,而机器也是一样的接头,就造成了反接!!!!提醒坛友一定注意别犯同样错误,肠子悔青了,80多大洋打水漂了不知道有没有修复办法?
如果有我尝试修复,毕竟还那么新。求提供维修思路,铲掉牛屎换IC也行,我有热风枪,最好是知道这个有没有保护电路
如果换表,求推荐型号,
学生党,福禄克就算了,没必要,如果有非牛屎芯片性价比的最好了。不知道胜利跟优利德怎么选择。

烧毁之后样子,无论什么档位都没反应,不显示,但是背光长亮

就是被自己所害,唉!可能还是要老老实实用一次性电池

就是这个接头,害死人,唉!!!!

2022年5月1日,经过2天等待,终于收到7133稳压芯片,可是问题依旧,表现灯不亮;但开机没有任何反应了,怎么旋钮都无效,过了半分钟就是蜂鸣器指示灯一直长鸣,怎么关都关不掉,
估计90%芯片挂了,只能返厂了 找不知道返厂得花多少钱,能不能换到硬装芯片?拆过还能不能保修了

里面看不出任何烧焦痕迹。有好几个9013,9013有可能损坏么?哪个的概率大一点??
8脚ic型号为K24C08 1414TDX,这个应该没有那么容易坏吧?

网友:
不折腾不坏系列……

网友:
就像这个9v电源,手动量程,大概率是7106

网友:
我还是喜欢mf47

网友A:
这表二手的也就10块左右,不值得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表二手的也就10块左右,不值得修

Vc890D二手十块钱?哪里有

网友C:
9v机器端和电池端接口是对称相反的。接电前要再检查,跟后备9v电池的+ — 极 相同

网友:
看楼主想不想修,胜利有售后的,不想修就去咸鱼买一个

网友:
这玩意没有保护啊

网友:
实在不值得修,学习除外。修下来,估计和买个新的差不多了。

网友:
换硬芯,正好提供动手机会。换后校正也很费功夫的。

网友:
主芯片烧了,不是7106,芯片太贵了,不值得修。

网友D:
给楼主一个建议,这款表的9V电源是先给到HT7133稳压芯片,转到3.3V电源,再给主控供电。如果电源接反,直接受害者是HT7133这个芯片。建议先换这个芯片试试看。如果主控坏了,咸鱼有卖的,加上邮费20多了。还不如再买一个表。这个表,最适合改锂电池了。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10845-1-1.html
你可以看看这个维修帖子。

网友:
有时间就拆开看看修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Vc890D二手十块钱?哪里有

海鲜市场呀

网友E:
很可能是主控芯片坏了,只能返厂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可能是主控芯片坏了,只能返厂修了

感谢支持,华谊,胜利,优利德不知道买哪个牌子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9v机器端和电池端接口是对称相反的。接电前要再检查,跟后备9v电池的+ — 极 相同 ...

对的 就是栽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楼主一个建议,这款表的9V电源是先给到HT7133稳压芯片,转到3.3V电源,再给主控供电。如果电源接反,直接 ...

建议很好,已经买了芯片,等到货试试看。不过我的症状跟您推荐这个维修帖子情况不一样,拆开内部完好,没有任何烧毁痕迹,而帖子7133明显糊了,如果烧毁是不通电的,我是现在是通电,亮灯,但是不显示,估计7133还是正常供电,大概率牛屎芯片坏了。不知道万用表有什么推荐的型号么?胜利,华谊,优利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