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个双频穿墙好的无线路由器---k2p到底那个版本好

楼主(2022-04-28):
TP有好的型号也推荐一下吧

网友:
你看价格就知道哪个好了呀。
想想都知道好的版本价格肯定不会比差的版本便宜啊

网友A:
A1黄口》A1灰口》A2灰口

网友:
不要买B版本。

网友B:
当然最贵的A1最好,A2次之,B1固件少,可玩性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最贵的A1最好,A2次之,B1固件少,可玩性低

不玩固件,b1是否也不错?

网友C:
这个价格高了,不如再加点钱买WIFI6。

网友D:
买个新的吧,二手的只是好玩,家用的话,双频,买两个呗,不需要什么穿墙.

网友:
买个支持WiFi6的吧

网友:
必须是A1版呀

网友:
刷 高恪 固件

穿墙性能如下图:

网友E:
A1是联发科的7621,比较好刷。

至于A1A2区别不大,就是PA上面有没有屏蔽罩和增强散热。

我的A2都好几年了,什么事都没有,显得刚稳定,长期连8到10个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E:
A1是联发科的7621,比较好刷。

至于A1A2区别不大,就是PA上面有没有屏蔽罩和增强散热。

意思a2版的散热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A1黄口》A1灰口》A2灰口

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价格高了,不如再加点钱买WIFI6。

Wi-Fi6不知那个信号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新的吧,二手的只是好玩,家用的话,双频,买两个呗,不需要什么穿墙.

女同事要买,就要穿墙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意思a2版的散热更好?

A1更好。

但是实际使用没什么差别;当然有些人自己怕热,总觉得自己的产品会热坏了,于是就各种破坏性改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E:
A1更好。

但是实际使用没什么差别;当然有些人自己怕热,总觉得自己的产品会热坏了,于是就各种破坏性改 ...

好的,多谢了

网友:
女同事不是重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