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DIY一个接插件接口带保护板的18650锂电池

楼主(2022-04-29):
早先给家里老人买的凡丁F201插卡小音箱,可以插卡听音乐,也可以当收音机使用,还可以照明。现在电池续航能力不行了,用的是XH2.54-2P接插件接口的18650锂电池。利用手头的拆机平头18650锂电池DIY了一个,准备更换时,发现原来使用的18650锂电池有保护板。原小音箱主板上不带锂电池保护功能,充电部分使用二极管降压,三极管转灯,靠锂电池保护板过充保护截止充电,需要使用带保护板的锂电池。这种充电方式常用于插卡小音箱,有些伤电池。又DIY一个带保护板的18650锂电池,更换后,使用效果不错。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凡丁F201插卡小音箱,可以插卡听音乐,也可以当收音机使用,还可以照明。

使用XH2.54-2P接插件接口的18650锂电池。

DIY的XH2.54-2P接插件接口的18650锂电池,准备更换时,发现原来使用的18650锂电池有保护板。

从小音箱正面去掉铁网,有4颗螺丝固定,拆掉可打开外壳。

小音箱主板上不带锂电池保护功能,充电部分使用二极管降压,三极管转灯,靠锂电池保护板过充保护截止充电,这种充电方式常用于插卡小音箱,有些伤电池。

重新DIY一个带保护板的18650锂电池(原先那个没有拍照)。

使用材料:拆机带镍片的锂电池保护板、平头18650锂电池、绝缘纸、PVC热缩膜。
焊接组装顺序:
1、焊下拆机锂电池保护板的负极镍片,输出正负极引线;
2、焊接组装XH2.54-2P接插件接口的输出引线,测试无误后焊接到锂电池保护板;
3、将锂电池保护板正极镍片焊接到锂电池正极,使用高温胶带做适当的绝缘,焊接前使用干布擦拭干净镍片;
4、锂电池负极焊接镍片;
5、负极镍片焊接到锂电池保护板负极;
6、焊接完成后,进行充电、输出测试,测试无误后,套缩PVC热缩膜。
焊接技巧:焊接前,先镀锡,再焊接。

小贴士:
锂电池保护板简单识别激活方法:
1、识别

一般锂电池保护板分为控正极、控负极两种,后者较常见。控正极就是锂电池保护电路加在锂电池正极端,输出正极从保护板正极输出,共负极。控负极就是锂电池保护电路加在锂电池负极端,输出负极从保护板负极输出,共正极。
2、激活
控正极锂电池保护板、控负极锂电池保护板激活方法一般分为充电法、短接法两种。两者都可以通过充电法进行充电激活;另外还可以通过短接法激活,控正极锂电池保护板通过短接锂电池正极和保护板正极激活,控负极锂电池保护板通过短接锂电池负极和保护板负极激活。

相关链接:
给人体感应灯自带锂电池加个保护板防止过放

平头18650锂电池加装尖头保护板附锂电池保护板简单识别激活方法

平头18650锂电池改装尖头18650锂电池附PVC热缩膜电烙铁热缩法

网友A:
相同品牌收音机  不知道是不是过放   收音机用过的18650的没办法充满电   用到没电3.35v   用魅色充电器只能冲到4.1v左右 电池发热严重   已经好多电池了  也不知道是收音机问题还是 拆机电池问题哎

网友B:
凡丁音质如何?18650电池好评,因为太多了,软包不好找,那些数字按键做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同品牌收音机  不知道是不是过放   收音机用过的18650的没办法充满电   用到没电3.35v   用魅色充电器只 ...

估计你说的这种收音机,充电部分比较弱,使用的是二极管降压,电阻限流,保护板过充保护截止充电的充电方式,最终把电池充废了。以前遇到过,不仅是充不满,容量也下降的厉害。遇到过换下来的只有几十mAh的BL-5C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凡丁音质如何?18650电池好评,因为太多了,软包不好找,那些数字按键做什么的 ...

音质一般,声音够大。记得那些数字按键用来选曲的,如果TF卡上歌曲数目很多,通过正面数字按键,可直接精确定位到存储卡中的音乐文件,如存储卡内有多个专辑文件夹,系统会为每一个文件夹中的歌曲设定从“001”开始的序号,仅需要对应数字,就可以直接定位到专辑中的某一首歌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凡丁音质如何?18650电池好评,因为太多了,软包不好找,那些数字按键做什么的 ...

这是现在新版F201的介绍

网友C:
我就是好奇这个保护板哪里买的

网友:
太棒了,保护板也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好奇这个保护板哪里买的

某宝大把

网友:
记号一个,保护板不错,收音机也很好

网友:
要是这种小保护板带充电和保护整合一起,就可以又省一个充电电路了

网友D:
3400MA的电池容量。

网友:
用18650电池好,容易更换,手工技术很棒

网友:
改装的电池真漂亮

网友:
蜗大神干得漂亮

网友:
这种圆形保护板多少钱一个,有购买连接吗?

网友:
必须加保护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3400MA的电池容量。

还是觉得这个美女安逸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