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得伟电池diy

楼主(2022-04-29):
最近干活工具坏了,买了一把得伟的791 690 电池4.0 350元 感觉电池太贵了 自己打算diy一个8.0的 请教一下老哥们经验 值不值得去diy 和官方的有啥区别

楼主:
我这个人老是喜欢头脑发热 然后就点焊机买了 听人家说焊接铜片和镍片一起焊接 又买了一些配件 还有电池买的拆机三星40t 成本下来有点高 外壳买的75元 保护板买的70元下来 有点头疼 现在保护板和外壳快递都出问题了 一个是发错地方了 一个是疫情防控了 无语

楼主:
外加内阻仪 我感觉自己又在瞎折腾了 已经脱离了本来的目的了

网友A:
什么点焊机可以点铜?经常使用电钻等工具的  DIY电池还是值得的

网友B:
德伟的电池没diy过。不过diy一块电池也还算合适。买壳子保护板。三洋或者大法的动力锂,我买的155的内阻仪,70来块钱的电焊机。以前淘的航模的动力电池当电源.

自己组的大艺和牧田的电池包。给工具用动力嗷嗷的。。。

网友:
懂的话DIY的划算,做得多了成本就下降了

网友C:
想做8.0的 要考虑充电器有没有定时功能 不会一次充不满需要转灯后再插拔一次吧?

网友:
要是活多,很费电池的话,自己搞成本能降很多,用的不多的话,就没有必要折腾了

网友:
自己DIY有时候,不一定省钱,甚至总成本比买一个成品还贵,但是还是义无反顾的选择DIY,喜欢研究,之所以从源头做起,要的就是其中的乐趣,做到知根知底

网友D:
各种过来人的心得都没错。如果算成本的话,能利用现有的工具和资源来DIY比较划算,如果要置办各种工具的话要长期玩DIY才划算。

网友:
*宝搜"电动工具转换器",性价比高

网友E:
我没有点焊机,电池上直接焊线或者薄铜片也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德伟的电池没diy过。不过diy一块电池也还算合适。买壳子保护板。三洋或者大法的动力锂,我买的155的内阻仪 ...

如果成本低的话的确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做8.0的 要考虑充电器有没有定时功能 不会一次充不满需要转灯后再插拔一次吧? ...

原装的充电器支持8.0的 我问过官方客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各种过来人的心得都没错。如果算成本的话,能利用现有的工具和资源来DIY比较划算,如果要置办各种工具的话 ...

长期用 也不是玩 做水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没有点焊机,电池上直接焊线或者薄铜片也可以用,

买了点焊机才知道焊电池有多爽 就是成本贵了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点焊机可以点铜?经常使用电钻等工具的  DIY电池还是值得的

论坛助手,iPhone ...

买的群主老哥diy的电容机

网友:
半玩半工作性质,可以入手玩玩

网友:
拆机电芯一致性难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