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10任务栏问题

楼主(2022-04-29):
最近,一台联想笔记本电脑,当鼠标点击任务栏上的图标时,问题半天没有反应,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换个鼠标试试看

网友:
据说是这次更新的原因,好多都有这个问题,百度说任务栏右键有个资讯和兴趣,点进去关闭就好了,不过关之前先要断网

网友:
老笔记本的话,还是win7更好一点。

网友:
确实感觉win10很容易出现任务栏和开始菜单的问题,要么右键慢、点不开右键,要么直接点不了

网友:
我之前装了一本版本的win10,哪怕你从桌面删除一个几kb的记事本都会出现删除的进度条。。后来换了一个版本才好。感觉还是win7好用。

网友:
清理一下windows更新的缓存

网友:
Win10更新总是引起各种乱七八糟的问题

楼主:
任务栏确实有个“资讯和兴趣”,先关闭试试,谢谢

网友:
如果不是微软为了捞钱,XP就是到现在都不过时,添加些流行功能就行,可惜,现在很多软件都不支持了,XP就是微软的巅峰,以后就在走下坡路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了

网友A:
反应慢吧!电脑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应慢吧!电脑老了

不是反应慢,也不是电脑的问题,应该是“资讯和兴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