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一条原来可以传输4K视频的HDMI线,突然不能传输4K视频了,1080P正常???

楼主(2022-04-29):
一条原来可以传输4K视频的HDMI线,突然不能传输4K视频了,1080P正常,这是为什么呢!

重要的是:为什么???

原理???

按道理:可以传输1080P视频信号的HDMI线,传输4K视频信号,只是图像模糊了。(这个实际测试过,具体原因可以参考HDMI线标准。)

网友:
用别人的话说,线坏了。

网友:
你一根线用一辈子,厂家一年卖几亿根线,这是烧给乔布斯用吗

网友:
接触不良罢了

网友:
插头或插座触点氧化?

网友:
有干扰源,跟其他线分开,尤其是电源线,离得稍微远一点

网友:
hdmi线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换一条好的。要么换一种光纤转hdmi的。

楼主:
是接触不良、干扰源问题可以排除!
1080P信号传递正常!
应该是带宽不足的问题!
关键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接触不良、干扰源问题可以排除!
1080P信号传递正常!
应该是带宽不足的问题!

检测一下是否有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