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艾瑞泽60瓦电烙铁试用

楼主(2022-04-29):
继续上些细节,有个坛友说这个货是刚开始时功率才是60瓦,然后就是30瓦了
不知真的假的,但是使用时是30瓦是真的

焊接实况
一般焊点还行,带覆铜的就不行了,当时也没测功率但是感觉不像60瓦

后来测了一下,也就30瓦,而且调节温度,似乎功率也没多大变化

网友:
别乱说这种烙铁普遍最大都有50多瓦,差点的1A可控硅好点的5A可控硅,我觉得不是你烙铁头材质不行就是焊锡丝是含铅的,这种我也有焊个1CM大的堆锡焊点没问题的

网友:
艾瑞泽都开始做烙铁了
实测功率时应该测最小温度和最大温度之差,不过最高温度也才二十几瓦是不是太虚了点

网友:
不带调温的 都是加个二极管

网友:
临时用用,方便就好

网友:
这个烙铁就是30w固定功率,没有温控

网友:
主要看通电20秒能不能融锡,如果能融,就没问题。

网友:
这个自己做功率表还可以呀,方便查看电器的工作功率。

网友:
我也测过功率是30W

网友:
60万缩水成30万了,这幅度有点大。

网友A:
冷态和热态不一样吧。

网友:
吃一堑长一智,下次买高频的

网友B:
看焊点好像很一 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态和热态不一样吧。

什么冷态热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焊点好像很一 般。

哈哈,焊锡也不好,没好东西

网友C:
你测功率的那个是个库仑计?自己做的还是买的。

网友:
换个好头子再试试 。仿936这种内热式直插烙铁 一般有个20w就可以愉快的焊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测功率的那个是个库仑计?自己做的还是买的。

论坛商城里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测功率的那个是个库仑计?自己做的还是买的。

坛子里前段时间出过,我也有一个

网友:
这个虚标的有的狠,打对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