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爸妈家的手电充电线断线续接,医用胶布大显身手

楼主(2022-04-29):
爸妈家的手电充不起电,扒拉几下根部就断线了
这个是以前用4056充电小板+U盘壳做的,用了几年

齐根断,说明那防折护套还是太硬了

简单工具,简单修

先环切掉一截护套,把线露出了

焊好线,没热缩管,老妈找的医用胶布

缠上

搞定

充电自然没问题的

爸妈年纪大了,搞不清也记不住18650正负和充电方向,所以不放心给通用充电器用
家里各种充电器偶都贴上了标签,免得他们插错
所以推广统一标准不分方向的充电插头很有必要,毕竟老年人越来越多了

网友:
现在很多小数码产品,根本不考虑老年人的实际情况

网友A:
用18650充电器,充电,担心装反?,把里面芯片换成万能充用的芯片,CT3582之类的,自动极性转换,怎么装都能充电,就算反了也没事

网友:
不用热缩管

网友:
线太差了,换根好点的线吧

网友:
这样处理,就怕时间长点又断了。

网友:
充电线我都是用铸工胶要修复的,那玩意干了贼硬

网友:
这活干的不咋滴。有强迫症的表示接受不了!!!!

网友:
改好了,方便老人。

网友:
用那个X倍的热缩管吧,好歹颜值高点

网友:
我都是用热缩管

网友:
不好意思 我感觉这就是对付,焊油   焊锡 烙铁都有,干嘛不把USB头那拆开直接焊到板子上。个人意见,要是我那就拆开焊到板子上,使用时间更长

网友:
伤口包扎得不错

网友:
备点硅胶线

网友:
同意9楼意见。这种胶布过段时间就失效了。

网友:
写明“ 手电筒充电” ,很暖心,是个好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18650充电器,充电,担心装反?,把里面芯片换成万能充用的芯片,CT3582之类的,自动极性转换,怎么装都能 ...

里面有挢式整流电路。

网友:
我一般都是焊接好线绕上电胶布外面再打上热熔胶不过还是不耐用应该是电线老化了。

网友:
为元首孝心点赞!
护套钻孔从壳子里重新焊接是不是更结实呢

网友:
还是热缩管管用美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