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艾可幕接收机LCD屏幕改成LED“屏幕”的记录

楼主(2022-04-29):
在翻车鱼买了两台坏的ICOM IC-R3,只有一台能正常用,另一台有问题并且两块屏幕是坏的,测试坏的那一台是一个三极管坏了不能给后级的电路供电导致不能收音等问题,还有彩色屏幕的CCFL高压驱动电路和15V升压电路有问题,这个不值得维修了,因为原装的屏幕实在买不到,(如果哪位老师能找到这个屏幕的代用款或者同款的链接请联系我,谢谢)先不管它了。但是两台机器只有一块LCD黑白屏幕是没有办法使用的,所以就用运放LM324和LED灯珠改造了这台R3机器的屏幕

也算勉强能用了,如果大家有设备上的LCD屏幕损坏了,可以尝试用这个办法试一试,LED比较多的话是需要在COM端加三极管对管来续流的,并且这种场景还不能用LED8段数码管。

网友:
无敌蜘蛛网,佩服

网友A:
楼主V5
不搞点掩膜什么的吗?亮瞎眼看不清

网友B:
功夫了得! 发光管那里加上8字遮光挡板就更漂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V5
不搞点掩膜什么的吗?亮瞎眼看不清

准备搞点茶色塑料之类的糊上,还没找到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夫了得! 发光管那里加上8字遮光挡板就更漂亮了。

8字遮光板是什么样的,我找到过8字格子,好像不对位

网友C:
屏幕应该不是难题,核心的应该是如何取信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幕应该不是难题,核心的应该是如何取信号吧?

对,取信号本来应该是最难得部分,但是我有一块好的屏幕,所以最难的部分就是怎么抑制干扰,34063升压部分对无线电信号还是有干扰,这已经是解决掉了一部分

网友D:
密集恐惧症的噩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密集恐惧症的噩梦

就还好吧,飞线不是很多

网友:
我脚着楼主不是修理,是炫酷

网友E:
贴一个暗色的滤光片会好一些

网友F:
飞线可以换细点的线,最终显示啥也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飞线可以换细点的线,最终显示啥也看不清

手上只有这一种飞线,最终显示眼睛看着还凑合,手机不好拍,随后再加茶色玻璃之类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贴一个暗色的滤光片会好一些

对,手边没啥合适的,正在找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取信号本来应该是最难得部分,但是我有一块好的屏幕,所以最难的部分就是怎么抑制干扰,34063升压部 ...

就这个方法,如果用成品的OLED, 假货宝10块钱包邮那种?有没有可能连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这个方法,如果用成品的OLED, 假货宝10块钱包邮那种?有没有可能连上? ...

没可能的,除非是再加单片机之类的转接,这种LCD屏幕的驱动集成到主控里了,不是串口也不是并口信号,是交流电的字符扫描,示波器看起来是方波信号,如果能用这种屏幕就不至于这么费劲了

网友:
看看,学不来这难度的,只能出苦力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以前我也改过,这是我在矿坛发的贴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952&ex ...

公共的com您是怎么改成可以用LED数码管的,这点我没太想通